大家飞CGY750的时候AIL和ELE调到多少才能放手悬停几秒啊?

楼主(2012-03-30):
大家飞CGY750的时候AIL和ELE调到多少才能放手悬停几秒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450我调到40左右,RJX头,无副翼注意一下十字盘的水平;十字盘和球头间隙是否过大,桨夹和中联的虚位是否过大,这些都会对飞行稳定造成影响

网友:
我600油机调30

楼主:
我的大桨前几天被打断了2支,现在桨夹和中联有虚伪,重新上过横轴螺丝,还是有虚位

网友:
没怎么试过~~

网友:
至今没摸过无副翼的飘过……

网友:
楼上600油机才30 ,太低了吧,是尾巴感度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