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云台减震的新思路

楼主(2012-03-30):
高频震动低频震动一直是困扰大家的难题,众魔友纷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是效果总也强差人意,小弟有一种新云台减震思路,贡献出来方便大家思考。
       XA云台有一种加宽组件,大家买来后把老的云台碳纤板一般都没法处理,可以按照我的设计,用老的云台碳纤板加减震阻尼,相机也可以用固定螺丝安装了,不用海绵卡来卡去的那么麻烦了。
      这种云台减震的方案好处是阻尼直接粘在云台上,不会因为阻尼过软造成云台的晃动,相机这样安装不用担心云台重心问题导致阻尼受力不均匀,而且摄像头不用发愁装哪里了,后面延伸的云台板还可以装个云台DU立增稳设备上去(你懂得 )。
      坏处是那种小号的空气阻尼也需要16克一个,最少4个就是64克,云台增加了重量,对俯仰舵机是个考验。
      这种减震方式,经本人测试,高频振动能有效隔绝,但是低频的振动就无能为力了,正在考虑换成小号空气阻尼来试试效果,目前比较困惑的就是小号空气阻尼对负载重量有啥要求?100-200克的小相机会不会太轻空气阻尼效果不理想,还有这种空气阻尼对高低频振动的过滤效果到底如何呢?

四个橡胶柱顶住云台板,相机固定在云台板上

四个橡胶柱顶住云台板,相机固定在云台板上

多谢天茫大版主友情支持橡胶阻尼四个

多谢天茫大版主友情支持橡胶阻尼四个

不知道这种空气阻尼效果如何

不知道这种空气阻尼效果如何

网友:
期待测试效果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方法,会不会放大了飞机的抖动?试过航线飞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方法,会不会放大了飞机的抖动?试过航线飞行吗

今天4级风,拍了一次婚庆,高频振动完全没有,低频造成的JJ抖动还是不能完全消除,但是比起前一阵已经好太多了,AGUJI帮我新做的600轴距的米6已经到了,换了大米6后看看效果,纳闷以前没有低频震动的,不知道为何现在出现了,怀疑换了配置机架共振了。

网友B:
早有人用哦

网友:
换大J试试如何。。

网友:
好贴,顶一个。期待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有人用哦

重点在于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网友:
确实没人发过这种放置摄像头的思路

网友C:
空气阻尼我试过,只能用于单反相机一类比较重的相机,向微单,卡片机类较轻的相机装空气阻尼等于没装!折腾云台还有一大难点,就是舵机的动作虚位!

网友D:
我想问下···

这种安装当相机垂直向下拍的时候,相机因重力的原因会不会斜掉···因为只有相机底面受到固定力,相机上面不受固定力

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

这种安装当相机垂直向下拍的时候,相机因重力的原因会不会斜掉···因为只有相机底面受到固定力,相机上面不受固定力

求解答·

会倾斜,向下幅度不能太大,那种可以垂直向下拍的云台不适合这种方式,不过偶的XA云台然后用WKM增稳,就根本不考虑向下的事情,行程过短

网友E:
楼主,上下都加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上下都加呢过?

过重小JJ不够硬,就挺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气阻尼我试过,只能用于单反相机一类比较重的相机,向微单,卡片机类较轻的相机装空气阻尼等于没装!折腾云台还有一大难点,就是舵机的动作虚位!

多谢40138兄分享经验,我也估计那个空气阻尼需要很大的压力才有效果。我现在就是想办法先隔绝高低频振动,然后再考虑舵机等问题,只要振动没了,用CCD相机后期增稳后初级航拍应用是没问题的,看过朋友换的JR和FUTEBA舵机,感觉很好,目前等禅思中没力气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