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GP790陀螺仪如何调非锁模式???

楼主(2012-03-30):
装机调
舵机
时候遇到些问题,其他3个
陀螺仪
都没问题。就是调尾舵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切换到非锁定模式,请问有知道的朋友,如何调告诉一下。谢谢

楼主:
不会没人知道吧。说明书只写了绿灯是锁尾状态,红灯是非锁尾状态,没说如何设置。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啊。我是用的华科尔2801控,控说明书上也没写哪里可以设置陀螺仪锁定状态

楼主:
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啊

网友A:
调控上的感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就是是非锁尾了,天7是50以下非锁尾。开了混控模式就是直接反向陀螺仪就是非锁尾。

楼主:
要的。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