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少猫又出新问题了,单独开贴求助

楼主(2012-03-30):
今天遥控到了,上电试机,问题突然的就都出来了背景提要,FY450PRO到昨天凌晨3.30分,基本成形
现在发现几个问题,我单独调了马达和舵机还有陀螺仪
发现螺仪基本不会设置,这个后面再说。
然后发现尾舵没有反映,有谁能教个办法测一下尾舵机的吗。
再然后,3个小舵机里面有一个会有响声但是无动作,这个是不是坏的。

最后,就是最大的两个问题了,本来想学老羊的布局放设备的,今天一试,电调和接收器都宽度大了一点,放不进机身,求一个不容易相互干扰的安置方案。

看了今天就是早睡的命了,练练模拟器,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把舵機插到另一個接收機舵機插座,就能知舵機有沒壞啦!

你問題太多,我看完有點頭暈,都沒辦法幫你解答了,不好意思

网友A:
我勸你拔了馬達線才調機,否則很易又有流血見骨貼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舵機插到另一個接收機舵機插座,就能知舵機有沒壞啦!

你問題太多,我看完有點頭暈,都沒辦法幫你解答了,不好意思

嗯,我换过了,也是有声音,没动作,尾舵机也能换到其它舵机的位置上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勸你拔了馬達線才調機,否則很易又有流血見骨貼的了

嗯,我是把马过齿拿掉调的

网友B:
数字舵机有叽叽嗡嗡声很正常o(╯□╰)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舵机有叽叽嗡嗡声很正常o(╯□╰)o

嗯,不过是只有声音没有动作
其他两个是有声音有动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不过是只有声音没有动作
其他两个是有声音有动作的

你可以打打螺距,有角度会使三个舵机都不响的@(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打打螺距,有角度会使三个舵机都不响的@( ̄- ̄)@

试了,还是这个只有声音没动作,尾舵是声音和动作都没有

网友C:
尾舵机,你就打 方向的 遥控杆啊。尾舵机的 舵机臂应该会有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舵机,你就打 方向的 遥控杆啊。尾舵机的 舵机臂应该会有转动的。

那估计就是有点问题了,一点响应也没有,放到升降副翼上也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