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台450机,是上亚拓还是飞越!请发表意见。

楼主(2012-03-31):
911飞了2个多月了,悬停、航线、到退航线都练了,心痒想上450了。请各位发表意见,给个配机清单!控计划上华的D10。

网友A:
911?技术差老远呢,
怕摔就飞越咯o(╯□╰)o

网友B:
练模拟
4通和6通 2个概念
看你 预算多少 套机还是空机+配件
亚拓 新手推荐套机 空机 买飞越 自己配 也可以
控 推荐2801 D10 中文的吧 以后换新控你还是要从新理。

网友C:
飞越几年前见识过,低廉的价格和装机的难度成反比,当然还是有很多同学在用,不过需要高手才能调好。新同学还是质量好点的。推荐飞奶的,至少不爱射桨

网友D:
 911 就玩 450?
太快了吧?
買台華科爾的250級四通或六通機機玩玩先啦

网友E: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F:
飞越吧,但是要有人帮你调

网友:
模拟器2小时 直接 450 飘过

网友G:
稳重型飞手可上亚托。

网友H:
  我是飞越起步的~~

网友I:
我买了飞越,不过算下来只比亚拓便宜一点而已

网友J:
只飞过丘比特v3

网友K:
只飞过双翼的直接入了YT450SPORT,单人单飞一个月
目前三面悬停、8字航线勉强过关,练对头中。。。。

网友L:
 模拟器玩了4个小时 直接上450 玩了5个月没炸鸡的飘过。。。。。。模拟器必需练

网友M:
如果要在亚托与飞越之间选择的话!我一定选择tg450.

网友N:
如果要在TG 450与飞越之间选择的话!我一定选择亚拓。

网友O:
上亚拓吧 根据前辈们的经验:省钱就是烧钱的开始啊……

网友P:
回复 网友O:
這的確很經典!!!!

网友Q:
直接450吧,我当年飞完了3通玩具直接450了,也没感觉啥难度,就买飞越吧,省钱,质量很ok,我现在初级3d还用着,没啥问题

网友:
第一架飞起来的模型就是飞跃450,但入魔第一架直升机是ESKY(没有飞起来过,那个陀螺仪还不带锁尾的),感谢飞跃给我入模的机会。

网友:
建议自己组装

网友:
fy足够你用。

网友:
肯定亚拓套装,飞越没有比亚拓套装便宜到那里,不过一样装的时候亚拓就省心多了

网友:
1.要是有人指点,即使没玩过直机,也可直接上450,能很一步学到位。
2.没人指点自己搜集资料摸索的话,还是从100,250,450的发展路线比较靠谱。
3.靠谱就是符合摸索的正常进度还有省钱。
4.当然就算摸索,直接入450,也没问题,知识的弥补上也不会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但就是在技术的提高上别怕砸钱。
我的感觉。

网友:
所言极是!!!!!
引用 网友O:
上亚拓吧 根据前辈们的经验所言:省钱就是烧钱的开始啊……

网友:
450+模拟器。。
入门绝配啊。。
学习调机。。 因人而异。。看理解能力

网友:
本人上手就450

网友:
直接logo 600吧!买YT省钱就是烧钱的开始!:

网友:
觉得新手不单单是要考虑入模的价格,最重要的是要考虑飞行成本,就是炸一次,换一次配件,哪个更便宜。我就是入的esky觉得刚开始嘛整个便宜的机机。结果。。。配件嘿求贵。。。准备飞完这个后也上450,同求哪个更合适。。老鸟们说一下成本问题,哪个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