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7无法解锁 KK,求教?

楼主(2012-03-31):
JR XG7无法解锁 KK,求教?
如果有重庆的老鸟更好!!!

网友A:
说清楚点才好帮。

网友B:
我重庆是小鸟,但没有用过XG7,你问扶她爸的我就知道

网友C:
油门正向,其余反向

网友D:
楼上的朋友说的对。我就是用的JR XG7控,除了油门(通道1)设置为NORM,其余通道都设置为REV.

楼主:
控都是按照上面说的设置的。
我是左油的,解锁时,灯快闪。然后就无反应了!

网友E:
注意油门微调,要放低点,实在不行就拉到最低,只要你不是接错线或者线有问题或者KK损坏,一定是可以解锁的。
要知道KK是没有油门中立点和行程校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