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3GX 2.0

楼主(2012-03-31):
前几天升级一架450 PRO 3GX 原1.1版的,升级到3GX 2.0,经设定调试后,飞手爽飞了两天约20多个起落,昨天又升级一架500E PRO 3GX 原已升到1.2版,现升级到2.0版,下午调试了手感后,飞手爽了个下午。

网友A:
500的参数调多少才好飞。请告知一下。谢了

楼主:
我认为参数是因个人的手感习惯来调的,500这架飞手的飞行风格参数:副翼滚转速率3个灯、升降滚转速率3个半灯,副翼、升降各为10度,集体螺距和十字盘的柔化、加速都为0%,控里的D/R和EXP为100% 和 15%(D/R的数值是在DIR设定调好的),只参考。

网友B:
你飞的航线吧

网友C:
我已经降回1.2了,其他还过得去,就是自旋不太爽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你柔化调到0,感觉怎么样?我跟你设置得差不多,EXP是20%!我柔化是10%,加速都是0!

楼主:
感觉慢了,象有副翼的,柔化已经调到一个灯,加速调到两个灯,有想再加上的试试。

网友D:
软件设置可以精确到1%,而直接看灯设置只能精确到10%,是不是我软件上设置34%,它就默认30%?

楼主:
软件上设置当然更精确,在飞场带个手提比较不方便。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十字盘回复速度设置百分之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前十字盘回复速度为50%。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3GX在450上,面板上两个感度旋钮分别调到多少?

楼主:
12 点。今天500的PIT加速2个半,十字盘加速1个半灯,很爽。

网友D:
450供电不行,加速我全部0

网友D:
感度我跟你一样!

网友D:
回复 楼主:
模拟有副翼功能你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