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阿,咨询个fanuc编程问题

楼主(2012-03-31):
最近玩公司的机床,遇到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如图,系统是OI MATE TC ,现场改程序,如何输入红圈内部的换行标志符号阿。

楼主:
换行后的标志

网友:
呵呵,这个都玩上了,这个可不是普通的FANUC编程问题呀
算我手贱,被标题吸引过来,以为可以帮上你

网友:
PMC程序有密码的。有能改的!给北京打电话吧!

网友:
直接输入,自动换行

网友:
这个不是  发那科吧

网友:
你改梯图干嘛!你改这个如果不懂机参的话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加上这个不是换行,只是显示不了这么多开关量告诉你下面与上面是同一行而已

网友:
还以为是发那科机器人,发那科机器人的我可以帮你解决一部分。。。

网友A:
一般都用FANUC Ladder III修改再上传.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公司机床需要加刀具负载监控功能,领 导让改的,改坏没事,大不了恢复下。
刚才又试验了下,还是没法自动换行,输入7个开关(7列)以后剩一列,这一列只能输入线圈(输出),不能输入其他超过两部的功能块,也不能输入开关,。试着输入特殊字符再input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用FANUC Ladder III修改再上传.

比较恐惧这个上传功能,一不小心把里面参数都覆盖了,感觉不可控。
大概有600多步,昨晚手动输入了两个小时

楼主:
认真看了下手册,找到答 案

网友:
这个实在没有精力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