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换磁钢

楼主(2012-03-31):
四驱车马达(130),换了这种磁钢(从包装盒里面拆出来的),手都转不动了。磁钢没有打磨,就用圆的了。AB胶粘的。
请教一下,如果不换线,
电机
性能会有什么影响?
转速变小扭矩变大?
电流会变大吗?

网友A:
是不是应该换那种瓦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好是那种。但手里没有,也算废物利用了。

网友B:
关键是能转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转起来很暴力。就是不知道带上负载结果如何。
原来空转一节5号电池就可以。现在一节电池都没反应。要两节以上电池才行。
简单对比了一下。用原磁钢,搭配三叶桨,有大风。用新的这个磁钢,电池和螺旋桨不变,有暴风。

网友C:
功率,扭矩增大,当然电流也相应增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要请教一下:请教电压是否也增加了?改磁钢后用两节五号电池已经启动不了无负载电机了。

网友D:
想不通你是咋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