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料不直怎么办 头疼,搞了一上午了

楼主(2012-03-31):
棒料是直径45mm的45号钢,150MM长,床子是210的,用反抓爪好 顶尖顶好,用手转了下卡盘发现,这棒子不直,也不清楚是端面不平整还是真不直,总之搞了一上午了,请问各位应该咋样搞定呢,小弟谢谢了

网友A:
打表校正啊,工件的端面怎么靠得住。
应该有预留的外径尺寸,外面光一刀也行啊

网友B:
友情提示:现在上午才过一半,所以应该是弄了半上午了!拿把刚尺一靠就知道它到底直不直了

网友C:
150MM就好办,用卡尺都能测量它是不是弯.不用平台就能测.

楼主:
床子刚到手不久,决心努力学习一下,早晨6点半开始搞到现在了,是不是我最基础的知识都 没打好就上手,有点牵强呢?
刚才挨个很仔细的看了下 手里的8只焊接车刀,找了一根看起来自认为应该可以车表面的装在刀架上,床子开到1000转,稍微碰了下棒料就有股金属粉末受热焦糊的味道,确定不是床子肯定是切削的时候搞的,我用普通的机油润滑,
有点不敢弄了,一是怕弄坏了床子 2是怕伤了自己

楼主:
现在的情况就是 明知道它不直 是个毛坯料,无从下手
800转的时候 很顺利 味道很小,但是这根棒子我现在的问题 就是夹都夹不平,开机后 甩头玩,看着老悬的,各位朋友,咋弄

网友D:
粗车600转都高何况这么长啊,艺高人胆大。。。

网友E:
先找块小料试试,练练,

楼主:
我是真不懂,老贴我也翻过了,真心没找到适合我这样新手的,高手的帖子我看不太懂
谢谢楼上的哥哥,您意思是,控制在500左右,好的我试试

网友F:
练手先弄快木头试试

网友G:
45MM大的开1000。。。应该要糊了。。。棒料弯如果你的预留量大的话完全可以直接车平为止。。。还有奇怪你的中心孔是怎么打的。。。开始没发现弯吗

网友H:
打中心孔,顶住,再夹紧

网友I:
玩到现在没上过1000转的掩面飘过。。。
我粗车200 精车500 胆子小不敢开太快
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一根,车到现在棒料没有完全直的
都需要光一刀,你打表找正下就可以少光一点

网友J:
车一刀不就直了?你半天时间不抵那层皮的钱?

网友K:
截断一半看看,不行的话,再截
第一次不要车长的

网友L:
我也奇怪,您胆子咋那大呢?凭啥你上来就1000转?命大!
一定要循序渐进小心加小心
车金属俺也没上过1000转。。。。。。。。
45毫米直径200-300转粗车足够了。

网友M:
你是多大的车?
我是180的小车,我练手,专门买的20MM的棒子,正好可以穿过通孔

网友N:
哥哥,先调床,在对刀啊,也很重要的!别上来就搞高难的,从小的开始,慢慢来,我也只是在学校弄过。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O:
看着楼主纠结的心情,我也开始担心上床后,不会搞,又没人指点,那可就晕倒了

网友P:
装夹,远近端打表,调整,打中心孔,顶上,粗车,再打表。
速度1000确实太高了

网友Q:
可以在钻床,或者**钻划中心线先打个孔,用尾顶加工,装夹时以尾座顶到孔为准。标准语:1000转太高了,控制在500内吧,转速要根据你加工件的外径变的,越大你就越慢,线速不变。

网友R:
打中心孔,,,上回转顶尖,顶牢,,,开400转,,慢慢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