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450遇到振动问题

楼主(2012-03-31):
这几天开始装自己的450pro,配置是富丽450pro空机、飞越电机、933舵机*3、kds900+n590,控是2801
装好后试机发现有震动,就从大浆、尾桨、旋翼头、主轴开始试,最后发现振动基本是来自于电机,飞机拆去大浆试机时的振动和不带旋翼头、尾桨基本一样
振动幅度大概是眼睛不太容易发现,但是电机工作时用手扶着机身感觉震感很厉害。
本人新人,也不知这种振动具体在哪种程度上属于正常,请给位模友、老鸟多帮助新人,给个解答

这几天基本天天都在整这个事了,在前天飞机已经悬停了两个电,就是有一点点的金鱼尾,搜索了帖子,发现大部分都是和振动有关,这两天飞机又拆了开始逐一排查
手机拍的,大家将就下

调整大小 2012-03-25

调整大小 2012-03-25

调整大小 2012-03-25

调整大小 2012-03-25

网友A:
陀螺仪感度调低点试试。。

网友:
电机振动一般都不大啊,齿轮间隙没调好?

网友B:
电机动平衡不好,没办法,收个原厂450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感度调低点试试。。

调感度已经试过了,刚开始金鱼尾厉害,发现是尾舵滑套不顺,已经解决了。不装大浆试机,尾巴已经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动平衡不好,没办法,收个原厂450M吧

动平衡不好??有点考虑换个电机试试

楼主:
有没有谁来说说电机正常的振动大概是哪种幅度?

网友:
电机是否确实固定?建议LZ可以把电机拆开看看 是否电机外转子不平衡 友情提示:尾传动轴轴承注意避开共振点

网友:
支持板凳的说法。补充一点就是有可能大盘齿不是正圆造成的,可能有轻微的失圆了。

楼主:
嗯,晚上回去再检查一下试试,电机应该是固定好了的

网友:
450震动源基本尾巴居多。马达震动没那么多。如果马达有那么大的震动你的大齿盘也不会好到哪里。最起码起白色的灰。
详细检查尾巴吧。

网友:
我把大齿换成斜尺没金鱼了

网友:
那就把大齿下了在试震动啊,如果振的你没法接受的话,你可以试下做转子的平衡,方法是转子拆下来,反过来套进定子中,让转子静止,此时重的一边会下落,就在轻的一边贴纸做配重,我的也是fy的电机,上次突然发现转子有点拐(不知道的原来就这样还是炸的)就贴纸配重下,震动小了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昨晚已经把大齿盘和主轴都下了来查振动。
顺序依次是:先拆大桨试、旋翼头、尾桨最后把主轴、大齿盘都拆了
拆了大桨之后振动的幅度和拆了主轴、大齿盘基本差不多,另外和12楼说的如出一辙,机身里边有大齿盘磨下的白色粉末
那是不是基本就可以断定是电机振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昨天刚订了斜齿大盘和电机齿、但是现在感觉像是电机问题,有些郁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fy的电机好拆不,我是新手,这些东西都不是很熟悉啊,这个电机是我收的二手

网友:
学习,学习。五一装我的机机

网友:
出售6层新亚拓450M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6成新的?!多钱

网友G:
昨天晚上已经订了新的电机,等回来了好好试试,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H:
标题
大齿有粉末,看看是不是主轴承座装反了造成大齿上移刮到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