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V911操作手感的另一种方法

楼主(2012-03-31):
好吧,我承认我是标题党

原理其实很简单,既然V911和100X的控可以通用,那么这个智能手机附件理论上也能通用

对频什么的挺顺利,油门的手感稍有改善,方向控制细腻很多,视频里能看出来。

下面是试机视频
http://www.tudou.com/v/lnkncOMFUCs/&rpid=28861746&resourceId=28861746_04_11_99==.html

总体感觉:如果V911状态好的话,用这个东西 控制还是挺不错的,用加速度传感器代替屏幕摇杆是个亮点。Ipad尺寸有点大,用iphont/itouch的话手感应该更好。如果有油门自动归零的功能会更安全些。

ps:性价比……完全没有 ,单独一个A5就相当于911空机了,这个玩法适合手头碰巧有水果手机和亚拓100x控的tx

网友:
安卓手机表示鸭梨山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亚拓官方的说法是也会出安卓版,不过目前还没看到

网友:
买个这个,安在苹果设备上,V911直接就可以用了是不是???

网友:
这个跟V911的接收能对上??

网友B:
擦,这样的话以后出去使用ipad来控制911,绝对能镇住一帮说这么大了还玩玩具的人

网友:
太厉害了 请教LZ软件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这样的话以后出去使用ipad来控制911,绝对能镇住一帮说这么大了还玩玩具的人

你用ipad来控,就真的成玩具了

楼主:
App store搜Align Flight,免费的,其实不接转换器软件也能启动,只是声音会比较……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安卓手机能用吗?

网友:
 看楼主的介绍,买了一个100X的手机附件。。改成手机控,就不用给遥控器充电啦

网友:
买回来了,怎么对不上频???

网友:
对上了,要飞机*闪时开这边的开关,一起*闪就能对上.过了那个闪的时间就对不上了.开始用手机飞飞机还有点不习惯.要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