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侧翻怪状,求高手

楼主(2012-03-31):
80元的KK 飞控
之前飞过,正常。
今天,解锁后,慢慢加油,各个
电机
正常。
再加大油门,左电机停转,机身往左倾斜。
油门归零,在慢慢加。也是开始转,油门大了就不转。
求高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c0MDkzODcy/v.swf

网友A:
不知道LZ用的什么电调。看样子好像是XXD的。我之前安装的时候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手上KK和兔子都试过了,结果是一样的。最后无奈换了4个好盈天行者40A的就好了。听群里说XXD的电调至少要用HW程序的。

楼主:
就是好盈程序 的XXD 25A电调,没问题的,廉价KK 四轴的首选电调。

网友B:
你重新插电试试。

网友C:
KK重刷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