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的螺母拆下来时珠子掉了,悲剧了,装不回去了,谁有好办法

楼主(2012-03-31):
除了发回厂家 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把珠子和螺母装回丝杠上去吗,

网友:
你把螺母平面上的两条管拆下来就能装回去了

楼主:
问题的关键时我的丝杠螺母不是带导管的那种 珠子导管在螺母内

网友:
没办法,悲剧了

试试用镊子,把钢球一个一个安装进去,前提是把螺母拧到一端端末

网友:
内循环的丝杠啊,你先把丝母里面抹上一薄层黄油,用细铁丝蘸黄油沾着钢珠往里面放,从循环块的循环槽里开始摆放,从中间向两边放,注意不要放的太满,大约4分之3圈就行,看看有几个循环块就放几圈钢珠,然后再抹上黄油把丝杠旋入就好了

网友:
这种是内请按如下操作:
1,将螺母与滚珠清洗干净,并晾干。
2,在螺母内壁均匀涂抹粘度较高的黄油,将沟槽填平即可。
3,先将滚珠从内循环管一端塞入,直到滚珠从另一端出来。
4,仔细观察,并找到与循环管连接的沟槽(有些螺母是多循环的,如安装滚珠,将无法循环。)
5,在对应的沟槽中,放置滚珠,直到填满,预留2可滚珠的间隙,因有黄油,滚珠不会掉出。
6,找个合适的空心管,外径刚好插入装好滚珠的螺母内,间隙过大会影响下步安装。
7,将套好螺母的空心管对好丝杠的一端,轻轻将螺母旋入丝杠上。
8,旋转螺母,如卡住,说明滚珠放置沟槽错误,请从新操作。

祝你成功!

网友:
前不久刚装过内循环的丝杆,参考我的帖子。

网友(2012-05-21):
有螺母套筒就好说,之前在XX看到一些比较详细的文章 我看看找不找到

网友:
车制一个外径略小于螺杆滚道底径(小0.1mm左右)、内径略大于螺杆端部外径(大0.5~2mm)、长度长于螺母长度(长10~50mm)的空心套。将空心套的一端用泡沫包装类软物体堵住,穿入清洗干净的无滚珠的螺母内,然后把清洗干净的滚珠按每个循环沟槽一个一个装入,装满一圈(空隙以0.5~1.5个滚珠直径尺寸为宜)后轻轻转动空心套,确认顺畅后再推动空心套装下一圈,直到全部装满为止。再把堵口的填充物弄掉,将空心套连螺母一起套入螺杆轴端,一手顶住空心套,一手慢慢往螺杆上旋入螺母,直至螺母顺畅地全部旋入螺杆的有效螺纹沟槽部分。最后在螺母注油孔注入润滑脂或润滑油,旋转螺母全行程移动2次以上,以确定运转顺畅,最后再注入一次润滑油脂,至此完工。
       还有一个简便一点的方法:不用车制空心套,在清洗干净的螺母内沟槽上均匀涂抹高黏度润滑脂,将滚珠一个一个粘在沟槽内的润滑脂上,把滚珠全部粘上去之后在小心地旋入螺杆上,后面的同上。
       需要注意的是,1--两个循环器(或称换向器、捞珠器等)之间不能装滚珠;2--滚道内不能有灰尘等杂质;3--在将螺母旋入螺杆的过程中,如果感觉滞涩感,请勿强行安装;4--螺母两端的防尘密封圈内圈是与螺杆沟槽配合的,卸除或安装时亦须旋转安装;5--重新安装滚珠的螺母与螺杆配合,可能不能达到原有精度。

网友:
我也是一不小心就把螺母旋出来过!

在那之前,一直是小白,总以为是有多么的神秘,多么的高深,从不敢旋出来探个究竟,
一个偶然的不小心,终于让我有机会硬着头皮去探究了!
没想到,经过半小时的探究(小白要学习下搜索,用发帖等待的时间,可能早就学会了)
加上两分钟的抹油安装,一切释然,原来就是这么简简单单!

首先,看螺母是几个循环的,数一数珠子,平均分配(我的是这样,27*2 ),

螺母珠曹抹上黄油,然后用牙签粘黄油粘珠子装填。

然后用杂志版面纸一页,卷筒,用透明胶带固定筒大小,以丝杆外径大小相当。

把纸筒小心插入曙母,目的是支撑珠子在旋入时循环滚动不掉,

将纸筒内孔与丝竿套接,螺母寻轨轻轻旋入,一下子搞定。

收工洗手。

网友:
刚收到滚珠丝杠时,我拆过,不要用什么东西,上点黄油,用镊子一个一个把珠子放进去,记住,内循环换向节外面都不能有珠子就行了,意思就在外面约两圈螺旋处不能用任何珠子

网友:
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在螺母的槽内涂点黄油,然后把钢珠一圈圈的放进去,完了以后把丝杆旋进去,最后用WD40喷进螺母里吧黄油稀释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