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X轴只能往一个方向转了?

楼主(2012-03-31):
有套维宏卡一直放着没用,今天把它用上了,但是发现X轴只能往一个方向转了,郁闷啊.驱动器,电机,电线都排查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哪位大大知道吗?请教教我

网友A:
往另一个方向电机转不转呢??

网友B:
程序或接线不对.

先检查接线
搞清楚你的驱动器是使用方向,前进信号
还是使用电机电平的信号
再检查你的程序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另一个方向电机转不转呢??

X+ X-  点动无论按哪个都只朝一个方向转.

网友:
换个驱动或换个电机检查下,应该是只接进去两条线!少两条线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或接线不对.

先检查接线
搞清楚你的驱动器是使用方向,前进信号
还是使用电机电平的信号
再检查你的程序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接线没问题,因为YZ两个轴也是同样的接法,正常的.
维宏卡以前用过的,同样的接线,正常的.只是不知道这次接上来却用不了了.

网友:
X方向信号线没输出,检查线路哪里不通,或维宏卡对应这个信号的排阻坏掉了。我的对刀信号就这样坏过

网友C:
伺服还是步进啊

网友:
人为给脉冲试下

网友D:
应该是驱动器上的4路电阻   坏掉了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X方向信线没输出,检查线路哪里不通,或维宏卡对应这个信号的排阻坏掉了。我的对刀信号就这样坏过

用表测了X方向输出,无论正反转电压没有变化.可能真的是你说的排阻坏了,这可怎么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还是步进啊

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驱动器上的4路电阻   坏掉了一路

驱动器是好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关机再开就好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机再开就好饿。

关机开机无数次了,电脑也换了两台试. 不记得卡买了多久了,没办法了只好联系卖家,没想卖家还非常热情回复,说可能方向输出模块坏了,答应让我发回去检修.这人品真没得说还有也感谢兄弟们热火情的帮助,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