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第一台450配置把把关!谢谢!

楼主(2012-03-31):
玩450近一年了,一直练GL450C,摔得差不多了,想自己动手装一台试试。下面是我自己给的搭配,请各位模友给拿拿主意!
        品牌        型号        价格
遥控器        JR        XG7+RG831B        1480          第二选择  华科尔 DEVO10  880
空机        飞越        450sport        515
舵机        恒吉        MD933*3+MD922        279
陀螺仪        亚拓        GP780        450
电调        好盈        PEUTIUM40A        145
电机        浩马特        HB2835                        115
总价        2984                                                          2384

网友:
780可以收2手的,用好盈40a铂金般的吧,相差不多

网友:
都飞了一年了,舵机上快一点的吧,933太慢了

网友A:
控就JR吧 一步到位 友情提示:上飞越的鸡鸡 一定要另配侧板等处螺丝 飞越的螺丝比较软 容易滑头

网友:
锁尾舵机也上好一点的吧

网友:
LZ怎么不搞无副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好的推荐吗? 谢谢!

网友:
拆机DS520  450尾舵最高性价比

网友:
舵机933用过一次,不知道是我RP问题还是什么,舵机不同步,之后就没用了
锁尾建议上DS520吧,都用780了,尾舵机还是稍微给力点。
斜盘可换可不换
XG7接收有点大哟~

网友:
XG7可以的,一步到位

网友:
上450pro,都一年多了该上轴传了。
尾舵,9257,没得说。
斜盘舵机,115mg或是 kst DS215mg

别的没问题。

网友:
还是上无副翼吧,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就JR吧 一步到位 友情提示:上飞越的鸡鸡 一定要另配侧板等处螺丝 飞越的螺丝比较软 容易滑头

已经滑了的路过,平头的还好,自攻螺丝都滑了~~~

网友:
标题

尾舵换s9257吧,省心或者恒吉新出的那款应该也不错。750据说比780好,反正我用750。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450块能收个二手gy520

网友:
已经有一台450c了?会四面悬停吗?如果会四面了建议pro,舵机上215mg,780收二手的就行了。
用kds的控就行了,不用买控,XG7怕以后通道不够,D10上大机会觉得控太便宜了。

网友:
新手要选个省心的舵机,kst     260    ds95.3选一

网友:
要是我就全换
冰人PRO加厚侧板 推力轴承座
飞越PRO改皮带尾管座
115或者216舵机 DS520尾舵
花牌45A电调 亚托35MX电机
二手GY520或者夸克陀螺仪
控上2801或者T8FG

网友:
可以上飞魔士450,轴承质量可以,升级件精度也高,

网友D:
各种不同各种配置~~我觉得楼主的配置就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C:
GP750+ds420行吗?这个大概多少米?

网友E:
飞越的机子不要用亚拓的780陀螺 遇到金鱼尾你就郁闷吧 陀螺么害死gy520 斜盘933一般飞飞够用 耐炸 尾舵机ds520 或者futaba9257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这么快就沉了!

网友F:
尾舵上真品9257绝对不后悔,陀螺就750.520都行,个人喜欢无副翼

网友G:
其实DEVO10挺好,以后可以玩华科尔的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