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拿玉兔飞老X650

楼主(2012-03-31):
大佬们,老版本的X650貌似是高速电调,具体用哪个频率合适大家知道吗?我选了第一个,然后做了油门行程校准,结果发现飞机只要一起飞,就大幅度爬升,松油除非到底否则不下降,怀疑可能是高速电调设置的问题,大家有啥经验吗?

楼主:
看了一下文档,好像是500Hz,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注意事项

网友A:
用玉兔默认值试试呗

网友B:
回复 楼主:
盛天的小黃蜂電調就是500HZ高速電調
玉兔有支持

网友C:
电调选500HZ就行了!

楼主:
多谢各位,选了500Hz
电调确实受控了,但起飞前推油门电机加速很慢,再推一点点就突然往上窜,再松一点就又往下掉,完全无法控制,还好是草地,每次掉到地上都还没事,大家不要怀疑是我控制的问题啊,之前飞普通电调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楼主:
你们控XA高速电调用的是兔子的哪个固件
你们控XA高速电调用的是兔子的哪个固件,我的是1202的,可能之前的没这个问题
今天我拿示波器测量了一下,遥控输出信号一切正常,但兔子的电调控制输出(4个口都一样)会有突变,在遥控器变化不超过量程2%的情况下,脉宽从100us突变到400us,由于500Hz高速电调的脉宽是从200us到1000us,所以突变到400us会有突然加速,切换成普通电调则表现正常,怀疑是1202固件中关于500Hz电调的程序可能有一定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