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级到底入油还是入电?纠结哦

楼主(2012-03-31):
各位大牛,我想上90的飞机了,不知道这个级别油和点那个好哇,有人说这个级别电的更暴力,是不是啊??

网友:
又见月经帖。。
使用右上角搜索功能。。很多答 案供LZ选择。。。

网友:
看你玩啥,如果玩暴力,电就比较好。如果想省钱省事,就玩油的。

网友:
电干净,暴力,花费大;油脏,花费小

网友:
小机玩电好,大机玩油好

网友:
现在流行电的了,不过用油比较方便也省钱。

网友:
还有一点,看你怎么飞了,如果天天飞,建议弄电的,弄如只是一两个星期拎出来飞一回,建议弄油的

网友:
如果时间少,推荐电的,油的开始和收工要比电的多花费半小时以上,而且故障率也比电的高,优点楼上都讲了

网友A:
油的发动机调试比较头疼,脏一点,花费比电机贵,但是动力持续,虽然不如电机暴力,加上油就能玩,不用买很多电池或发电机。
电的方便,插电即飞,没有发动机调试的麻烦,动力比油的要好,暴力不掉转,但是90级电机电池太贵,要想玩爽的话要加大电池投入或者买大功率充电器和发电机,花费比油的低一点,不脏。
如果一星期玩很多的话买电机,要注意对电池的保养,如果玩的少的话可以上油机,这样不用担心电池的存放,油料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加,长时间不玩的话要往发动机喷事后油,如果是COSMO油的话对发动机的腐蚀会差很多,但是价格贵不少。

网友:
我和你一样纠结了半个月,最后决定上油(汽油)的了,要干净点,我主要是休闲飞不追求暴力!!!电的确实干净沈心,但是90级的电池贼TM贵,电的想出去爽飞你算下成本就不会在纠结了~~

网友:
能入90的就确定你不差钱

如果很纠结 那么就请你油电都买 玩下来那个都不闹心!

网友:
油机虽然没有电池的投入,但是要是飞3D的高手的话大部分还是喜欢电机的,暴力的很,但也有油机高手,王周海就是玩油机的,他玩的油机比电机还暴,这就是技术了

网友:
玩的什么机--爽 就飞它 ,

 ,不需要规定要什么

网友:
 90级油和电费用差不多了........

网友:
全是大米,所以不用纠结钱多钱少了,看哪个方便玩哪个,玩90机说明你不在乎钱了

网友:
油机=分期付款,电机=一次性付款,总的费用油机大.(按照100个起落算)

网友:
电比油只是功率大,暴不暴力却因人而异,两者有什么优点LS的都已经说清楚了,我补充一下,顺便纠正一下,不是能上90的都不差钱,或许我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油和电我都玩过,先是电机,现在转玩油机了,先从消费来分析吧,玩电机主要考虑到电池,其次充电器,电池按6S 5000mah的品均价算500一组吧,一个起落的电池就起码1000了,然而想飞几个起落要不买多几组或加个发电机,充电器也起码上1000以上的,我以前飞电的时候,只买得起一组电池,飞完就乖乖回家了,感觉没什么意思。再说说油机,油机初期投资也不少,不过比起电就小很多,只不过是启动器,油泵那些,再说说油机的油是消费比较大的,按我现在飞的油来算,4L油130,能飞8个起落左右,我现在一个月的出勤率也是8~15个起落,也就是每个月花费大概130~200。我现在每个月拿出几百块比较容易,一次性拿几K甚至上W就有难度了

网友:
油机是持续投入 电机是一次投入 油机震撼 电机暴力 油机机动能力强 电机的要摆地摊 油机脏 电机清爽 油机发动机要调教 电机一般飞过450的都会 取舍看你个人喜欢 有钱一样一台 想飞什么飞什么

网友:
我觉得90级大飞机不是一般的危险。

网友:
油的合适

网友:
90级的油鸡吧,电的电池太贵了。90的大飞机最好还是少做高难度动作,摔一下伤不起,练技术450最佳。不管哪个飞大飞机的高手,他肯定会有过一架450

网友:
电池放着也损耗寿命,所以飞的勤就电的,不勤就油的。电池一两年内怎么也得飞个300起落才够本,这样两三天就一个起落才够本啊。我是保证不了这个密度,所以还是油的吧。

网友:
大飞机最好有经验的人在旁指导,不要随意上啊

网友:
快使用双节棍。。。哼哼哈嘿

网友:
只要电调不出问题  电的好

网友:
纠结来纠结去,我还是飞600电+ 700油了。。。
600电,logo 用3300-4000 12S, 外场充电包一个20AH8S。
电池费用2400左右, 充电包800, 能飞7个起落。 充电器PL8, 配一个100块的1000W电源在家充电。
如果要多飞, 20AH充电包再来一个。 40AH 充电包重量在8KG左右。

然后带上700N, 电的飞完飞油的。

实在不爽,最后飞个山寨450炸机收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的发动机调试比较头疼,脏一点,花费比电机贵,但是动力持续,虽然不如电机暴力,加上油就能玩,不用买很多电池或发电机。
电的方便,插电即飞,没有发动机调试的麻烦,动力比油的要好,暴力不掉转,但是90级电机 ...

发电机更脏,不能只看飞机。

网友:
入电的飘过。

网友:
  那麼大的機,千萬別玩電的!

看過很多意外突然馬達轉動,死得人多,

油機的,你就算接收插了電,誤觸了甚麼,總之沒發動直昇機發動機之前,都會是安全的!
還有那麼大的電池,出意外,也聽說過,差點把家燒掉了!
而電油,你好好收藏,它不會自燃!電池,充電,存放,都很大問題

网友:
  如果沒有足夠經驗,還是玩450好了

网友:
看你应该是新手吧,新手玩90级,只能说明两点,1你很有钱,2你很大胆(90机kbs开玩笑的,分分钟要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对了,但我就喜欢那种感觉哦!

网友:
电机 炸了 损失要比 油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