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买的氩弧焊机,为什么焊接这么丑啊,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2012-03-31):
新手新买的氩弧焊机,为什么焊接这么丑啊,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新手新买的瑞凌WS160氩弧焊机,14L的小钢瓶,一共花了1350左右吧,灌满氩气30块钱
才开始真不会玩,看到人家装潢店的人轻轻一点就焊接好了,我焊接的时候死活就焊不上,电流调大了很容易就是一个洞,我现在调到30A左右的样子才不会烧起洞。
我到卖氩弧焊机的店里问老板,老板说我的氩气不纯啊,我的天啊,我新买的气瓶,新灌得第一次氩气,真的不纯吗?难道是原来气瓶里面有空气?
我在网上论坛搜索氩弧焊方法,学了半天,焊丝往上面送,就成为球状,不容易焊上去,导致这样焊接的奇丑无比,请高手指点啊,谢谢

楼主:
烧了一下午的氩弧焊,没有带护具,当天晚上痛了一晚上,第二天眼睛都睁不开,后来请师傅穴位针灸弄好的,哎,这玩意真不容易学会啊,请高手推荐性价比高的铝合金焊接氩弧焊机,谢谢

网友A:
哈哈 这叫鸡屎焊

网友:
上天只给你一双眼靖, 跟你一背子的, 不要因小失大, 花点小饯找个师帮你焊焊不就行了吗?

楼主:
为什么我会焊接的这么丑陋,奇丑无比啊,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你这个又不是铝的,拿铝焊机去焊?

网友:
焊不锈钢和焊铝的机子不同,铝焊要交流氩弧焊机,不锈钢用直流焊机。

电流大小,焊丝粗细,都有关系,慢慢来吧,多练习就会了。

网友B:
焊接之前先别送焊丝上去,等焊接部位有点红了,拿焊丝轻轻的在焊点处触碰,融化一部分,先把焊丝拿开,等已融化的焊丝在焊点润化开。

说是容易,主要还是要多练,只要又一次,也可以说只要又一个焊点顺利完成,就可以找到那种感觉了。

网友:
希望高手能够指点,我也向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之前先别送焊丝上去,等焊接部位有点红了,拿焊丝轻轻的在焊点处触碰,融化一部分,先把焊丝拿开,等已融化的焊丝在焊点润化开。

说是容易,主要还是要多练,只要又一次,也可以说只要又一个焊点顺利完成,就 ...

还是练过的人厉害啊,谢谢分享经验,我也准备买台垃圾焊机的

网友:
怎么不买锐龙逆变交直流方波氩弧焊机WSE200 ,2100左右,据说是出口版的

网友:
慢慢来 别着急

网友:
真像艺术品---火山爆*

网友:
 去店里看看人家如何焊的~~

网友:
虽然隔行如隔山的说法有些夸张。。

但是确实是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门道。。。经验是靠时间来积累的。。。或者找个老师傅教教。。。

网友:
电流没调好,钨针缩的太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
到处抢人家的饭碗,你都自己干了,真打算搞定全世界呀

楼主:
买个氩弧焊只是方便自己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之前先别送焊丝上去,等焊接部位有点红了,拿焊丝轻轻的在焊点处触碰,融化一部分,先把焊丝拿开,等已融化的焊丝在焊点润化开。

说是容易,主要还是要多练,只要又一次,也可以说只要又一个焊点顺利完成,就 ...
人家是薄板啊,能等你慢慢红么,这种薄板只能脉冲焊,街面上大家都可以自己看看怎么焊的哦。一个点半秒都不到。电流一般120A,焊的不熟练,就容易破个洞洞。30A的非脉冲电流,除了等离子,氩弧焊再高的手也差不多焊成鸡屎样了。

网友C:
这型号的焊机不能焊铝,
刚开始,不要焊这么薄的材料,焊接厚一些的板料,积累经验,再焊薄板
焊薄板的诀窍是:用大电流,比如120A或130A瞬间点焊,刚熔化就断弧,多练吧

网友:
钨针有磨尖嗎?

网友:
氩气不纯有关系,新手需要变光面罩。多练习吧,用完一瓶气就差不多了。

网友:
其实氩弧焊还是很简单的,不过焊的好就要难了。
一级焊缝表面颜色是白色的,二级焊缝表面是金黄色的,三级是五颜六色的 呵呵  不过偏紫色,不锈钢如果焊焊缝颜色发黑就是不合格的了。
那么怎么能焊接好的焊缝呢,在焊接前我们要考虑板厚来选择焊接电流,工件的接缝位置最好是严丝合缝,这样在你焊接时就会很容易些。焊接电流的选择也可以根据手册来选,最好的方法是自己来试焊时感觉,开始学习时因为你不知道工件何时熔化,这是你要先观察焊点的位置铁水颜色,颜色分深红,暗红,亮红。这些颜色的提示反应出工件的热量,如果深红说明工件的温度低不能熔化这时你添加焊丝的结果是焊丝熔化而工件未熔化,在工件表面就会成未熔化的焊豆,暗红的时侯是提示我们要注意了,因为暗红的到来亮红马上就要到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就要及时控制热量了该送丝的送丝该停弧的停弧,在送丝的时候要注意先把工件加热到暗红这时要把焊丝向焊接底部送进(可以吧焊丝先往焊接底部送),在送进的过程中要时刻把握一点就是焊丝熔化一滴然后就要把焊丝后撤一下但是焊丝要留在氩气保护的范围里,离电弧很近以不熔化为宜。当焊滴落在熔池上后焊枪要引导熔池的铁水向你要流动的方向引导,并保持一个合适的熔池,这点的目的是焊缝的宽度,当舔丝的熔滴摊开后紧接着就要再次送丝,这时焊丝的熔点要落在先前的焊滴上,方法同上。在焊接时一定要注意工件在合口时一定要严密这样对焊接方便。最后我建议你先在平板上试焊,感觉运枪,感觉板得热量颜色变化,好焊工第一就是眼力通过看铁水的颜色判断焊接速度和运枪的方向,第二就是要有稳定的运枪姿势,第三要有焊前的准备,知道哪些位置的接口采用何种运枪何种电流,接口间隙大小。经验是靠累积的。最后顺便提示下氩气不是越大越好,最好在小电流8L左右也可根据你的瓷嘴直径来判断如果直径是8毫米氩气就可以设为8L,在唠叨下焊缝的颜色是在合理的热量和氩气保护下才得到的。  这些都是我的感觉 嘿嘿  如有误导纯属巧合

网友:
真厉害 哈哈哈啊 写了这么多呢

网友:
高手真多啊

网友:
  我第一次比你焊得好点

网友:
黄百山兄有交直流氩弧焊机 向他学习

网友:
人家是点焊,你这是连续的焊,点焊要点到为止,不能没尽头的往里戳。。。。。

网友:
兄弟,你技术不熟练,当然焊的很难看。
经过一段时间操作训练,手稳了,心平静了,呼吸均匀了,就好多了。
焊枪的开关可以频繁点击,看到融化的钢水走到焊缝那儿,平整了,就停止焊接或者移动到别处。
必须戴面罩,戴手套,穿好衣服,手套要戴棉的或皮的,不能戴尼龙的,戴手套防止烫伤,不要以为不戴护具是技术高,技术高低体现在焊接是不是饱满、平整、光滑。
氩气流量调节其实那个钢球只要上升到2-3格就足够了,这样节约氩气,我只让它上升到1和2之间,虽然焊接处颜色不好看,但是不影响强度,关键是降低成本,很多做不锈钢门窗的人都这么干。焊接后抛光就行了。

网友:
好贴,谢谢楼上所解答的问题,也是我所需要学习的

网友:
楼主在网上下 载个视频慢慢学习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颜色 明显是氩气开小了  和没开差多不 是不是觉得氩气贵 开得太小了

使用氩弧焊的时候 先空点一下 让氩气出来 然后再焊

在焊丝上面起弧   快准稳  焊接是最容易学的技术  关键是注意保护自己

做好防护工作  学会只是时间问题  多操没别的

网友:
发一下你焊枪的图来睢瞧,你的焊针磨尖没有?按一下,氩气出来大不大?你是点焊的还是连焊的?点焊短时间玩可以不用面罩,可以先玩点焊先,电流可以开大点,不过手的动作一定要快,就是枪嘴对准焊线,然后一按一放,焊后枪不要拿走那么快,等气出来完再移开,这样焊点就得到保护了!连焊一定要戴面罩来焊,可以看得清楚!

网友:
一手拿焊枪,一手拿焊丝,焊枪要放在起弧点那儿,然后拿焊丝的手去合上面罩上的护目镜,这时候眼前一片漆黑,拿焊丝的手凭感觉靠近焊枪,接下来按下焊枪开关起弧,根据情况送焊丝。
    可以先点一下开关,通过瞬间的弧光看清焊枪和工件的位置,接着再按下焊枪开关焊接。
    也可以把焊枪的钨极直接顶在起弧的地方,戴好面罩,然后轻抬焊枪,同时压下开关,这样起弧声音小,弧光由小到大,节省氩气。高手一般都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型号的焊机不能焊铝,
刚开始,不要焊这么薄的材料,焊接厚一些的板料,积累经验,再焊薄板
焊薄板的诀窍是:用大电流,比如120A或130A瞬间点焊,刚熔化就断弧,多练吧

焊薄板的诀窍是:用大电流,比如120A或130A瞬间点焊,刚熔化就断弧    学习了

网友:
唉!焊接技术问题,同我当年一样,慢慢练习就好了

网友:
的确惨不忍睹啊~~

网友:
奇丑无比
论坛的高手云集,看到此处学习了很多高人无私讲述自已的经验,感谢感谢,敬佩敬佩

网友:
慢慢练习,积累经验吧!!要是焊接让你一下学会,那那些技术大拿该下岗了!!

网友:
我又来唠叨了  其实焊接的焊缝成形和质量都是和焊接手法及参数有关  在我们焊接时要养成好习惯 氩弧焊的熔池是在惰性气体保护下凝固  为何焊缝颜色发黑呢? 就是气体保护不好或者说你的焊接速度快了  这样熔池没有冷却就直接暴露在空气中 这时焊缝就变得发黑了  所以在焊接时要尽量放低焊速   在焊接停止时要养成好习惯不要在停弧后就提枪  这样的习惯不好因为停弧提枪后焊缝没有冷却凝固  这样会在焊缝收尾处产生缺 陷 所以只要是气体保护焊  在停弧后不要马上提枪 要等熔池冷却后在提枪。这里在说说点焊  在正常的焊接里点焊的目的是为了组对 我们不要养成什么都点焊 这样焊接的工件强度不好  而且点焊一般都是在装潢的时候采用  嘿嘿 不唠叨了  对焊接手法我不太专业  不过对焊接设备的维护还是很在行的  唠叨完毕

网友:
学习了, 准备买个瓶  玩玩氩弧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唠叨

网友:
各抒己见,很好.

网友:
有焊没瓶,当电焊烧的低头路过

网友:
这个可是技术活

网友:
楼主焊掉3公斤1mm的焊丝以后自然会有所心得的。。。。。。

网友:
娃哈哈.........比我的焊得好些.....

网友:
弄个厚点的料来焊,这样好练习,料薄了不好焊啊,

网友:
气体输出量看起来不够。先快速点几下 再送丝/   送丝再点时间间隔别太长才好。

网友:
只知道电流大了。都穿了
只会一点普通电焊。呵呵

网友:
据说钨极有辐射,也不知道辐射到什么程度。说是不要用手直接拿,打磨时要带口罩。电焊多了会生女孩。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2012-05-04):
我现在焊得跟楼主是一个模样,真是难史难弟,不知现在楼主的技术提升了吗?

网友:
楼主会用电铬铁焊锡吗?钨极起的弧光当铬铁嘴,不锈钢焊丝当锡丝一样下料,电流是很重要的焊多了就会啦。薄料是很难焊的,对焊机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
楼主。新瓶子要抽空的。。看你哪个工件30~40A应该够了。焊的时候看到工件要化的时候在送焊料。你哪个一陀一坨的是,焊料化了工件还没热。一上去就冷了,形成的。实在不放心就电流小的。先不加料慢慢试感觉一下什么时候工件开始化,学会点动控制温度。顺便告诉你这玩意要带面才搞的好。。紫外线蛮厉害的。。

网友(2012-08-02):
钨极磨尖,焊阴角要伸出合适长度,平焊要收缩合适,调好电流,气流。会慢慢焊好的,呵呵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太感谢了

网友:
一定要戴面罩,不然眼睛要完蛋。其它自己慢慢体会,熟能生巧

网友:
回复 楼主:

慢慢来,电调整,气量调整,延时调整,还有乌条有没有磨尖都有关系,眼睛红等证明焊把与焊物离太开了,光线直接照到眼了,一般作业时光线不会照到脸,不然过一两天后照到的皮肤会受黑脱皮。慢慢领悟啦.强烈支持DIY及自学成才

网友:
上次焊了大约个把小时,只带眼镜,到了晚上,嘴唇和鼻子周围火辣辣的疼,第二天洗脸时,嘴唇周围开始麻木,3、4天后,除了眼镜下部没退皮,整个脸退了一层皮,以前黑黑的额头,变的白白的。

忽然想到,用这招美容还真不错!

网友:
怎一个惨字了得, 在常用的焊接方法中氩弧焊的电弧辐射是最厉害的,使用时一定做好防护,否则后悔晚矣

网友(2012-11-21):
楼主 现在练的一定不错了吧   发点新照片啊

网友:
电气焊,,,三天半,,,要想精,,得多练

网友:
先找稍微厚的不锈钢练练感觉吧,不然以后很难掌握

网友:
齐白石的笔给你捡到了也不等于你就能画他的八骏图啊!焊机只是工具!焊得好不好还是要靠练习的!

网友:
楼主挺笨的  哈哈哈 我上次点0.25不锈钢 电流 不到10A一下子就点上了 非常漂亮

网友:
这种母材要用大电流短时间的焊接·想成趟的跑出好看的焊道几乎是不可能,从照片上看有明显的过烧,气体保护也不够好。

网友:
和我一样。后来好了点

网友:
刚定了一台带脉冲的,学习一下楼上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感谢了

嘿嘿 我是胡乱说的 如果大家遇到焊接的问题可以提出来的 我对焊接了解点 熔化极非熔化极的 明弧还是埋弧都了解点

网友:
先去买个氩弧焊专用护具

网友:
第1,氩气开小了,2,钨焊针没有对准焊丝

网友:
1、送丝不均
2.电流调节不当
3.工件开口太大

网友:
楼主最好把工件固定好焊缝越小越好焊

网友:
我的氩弧焊还一次也没试验过呢.14L的氩气瓶还没用过.在仓库休息呢.

网友(2013-03-18):
经验是靠时间来积累的

网友:
真是其丑无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这叫鸡屎焊

大哥你真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