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911一次没飞过就对不上频啊

楼主(2012-03-31):
RT
高手求救啊,试了好几次,死活就是对不上
一次都还没飞过呢

网友:
锂电池电量不足的情况下,也不能对频。
油门杆和油门微调没有处于最低位置,也不能对频。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邦邦我太爱你了,刚买的主板开机不能对频,原来要同时开,现在好了,多谢

网友:
我的911开始也是这样,试了好久才得~

网友B:
先开控,然后插电,立马放水平试试吧

网友:
很简单

在飞机快闪对中陀螺仪的时候,打开遥控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开控,然后插电,立马放水平试试吧

发现对第一次频后,以后再怎么插电,都不用放水平,只要不闪后,想怎么飞就怎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