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样的机械结构,可以使dao dan舱盖依次一个一个打 ...
有什么样的机械结构,可以使dao dan舱盖依次一个一个打开?

楼主(2012-03-31):
有什么样的机械结构,可以使dao dan舱盖依次一个一个打开?
不想用许多
舵机
,不想一起开。一起开很蠢的样子。
有没有一个结构,可以一个齿轮转到一个位置,第2个才能转......以此类推。
O(∩_∩)O谢谢大家。

网友A:
首先,你这想法很落后,真实的也没有纯机械的,何况都上dao dan了,当然是纯电子,或机电式的,这样可靠性高,维护也简单些,你说的那种结构复杂,容易出故障

楼主:
我想了许多方案,最简单的一个是:
2排发射桶中间有3根杆子,下面是丝杆,中间是光杆,上面是动力轴。
连着上面3件的是一个随时跟丝杆走的部件,他同时把动力轴的动力依次分配到一个个舱盖。
动力轴用花键轴最好,如果做不到,不知道有没有其他非圆轴。
动力轴和丝杆正传,导/弹盖依次打开。动力轴和丝杆反传,导/弹盖依次关闭。
齿轮很多,全部是PVC刻的。当然齿做不小,大概1.5毫米。因为1毫米向下刀非常容易断。
如果用8只舵机,实在太蠢了。

楼主:
丝杆走到头,电动机卡死。模型要求低,不用2个微开关,直接用橡皮摩擦传递动力并且打滑。

楼主:
2边8个一起动的舱盖,图好不容易画好了,现在几乎统统推翻重新画。

网友B:
dao dan都发了,这还算个事么

楼主:
等我开始做了,照片就贴在这个帖子下面。各位多多指导

网友C:
你想做潜艇发射还是履带车火 箭发射啊

网友C:
要先用蜡纸水密,然后刺破式发射、顺带把盖子推开,我觉得好一点

网友D:
 貌似 楼上的方法比较方便实惠,不过重装麻烦吗?

楼主:
要先用蜡纸水密,然后刺破式发射、顺带把盖子推开,我觉得好一点
----你的方法很好。
电动打开舱盖,唯一的好处就是表演好看一些。

网友E(2012-05-12):
电动的麻烦。。。。

网友F:
不如这样设计:
16个发射筒,只有2筒是可以开盖的,其他都是固定假的.
每发射出去一枚后面的dao dan就自动向前补上,类似子弹上膛的原理.

网友B:
其实你可以先发个dao dan试试再去考虑盖子的问题。

网友G:
用集成块CD4017控制

楼主:
用集成块CD4017控制----4017也要有8个执行机构,不是更加复杂了吗?

网友H:
dao dan
我也在想,我的是潜射dao dan

网友I(2014-01-09):
不知楼主注意过没:
三面翻广告牌,翻动效果也像导 弹开仓,貌似原理是用一根长满不同角度凸轮的长轴依次拨动那堆三棱柱,只用一个电机哦!

网友J:
探讨、交流、提高、创新。

网友K:
LZ还是先想想如何把导 弹发射出去再想盖子开启顺序,你导 弹的点火是大问题,怎样保证把那么多导 弹按你的控制射出去是头等之考虑的事。除非你想来个大齐射,

网友L:
楼上说的那个方法很适合发射鱼雷!!点火直接戳破纸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