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 2.4双天线角度问题

楼主(2012-03-31):
双天线角度 有没有讲究啊???能不能穿一个管子里面?我用在船上面 没多余的位置

网友A:
最好是两个天线90度垂直。

网友B:
水分子的共振频率也是2.4G左右,2.4G的接收机用到船上要小心了,水会吸收2,4G电磁波的!要想用在船上,一定要把天线高于船体很多,避免浪挡住天线,造成失控!

网友C:
船還是用傳統的35,40,72頻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