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整,才可以让飞机起飞的时候不偏不歪?

楼主(2012-03-31):
啊
....我的honey bee2 到手也不会调
起来的时候总是尾翼的问题,弄得机身都要跟着转.. 我仅仅是加个油门而已,
有个微调,我已经调到头了,稍微好一些,可还是起飞的时候不拉着摇杆干预 还是会一直旋转,
起步的时候,还有点机身侧倾,不知道怎么调整, 大家帮我看一下
我是右手油门

网友A:
控微调归零就行了,主要是调飞机~~

网友B:
正常现象 地效作用 机身左倾 可以稍微往又带点舵! 以后熟练了你就感觉不到 了(习惯成自然了 )

网友C:
 找個高手!,幫你調好機機!
如沒有找到人,就要靠自己的了,多潛水看貼,
基本上,就算你調到最好了,直昇機起飛了,也是要不斷的控制它,
因為它就是會自動的前後左右自己隨處漂的,
不要以為你調好了之後,它會乖乖的定在空中,又或會從地面垂直上升,
那祗是你自己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吧了

网友C:
 剛看到你是四通機,那更易啦,

网友C:
 機身傾側是正常的啦,用腦思考一下就知道為甚麼的了

网友D:
起飞的时候,给油不要太猛。急加油的话,尾巴肯定要打转。

网友E:
 无副翼啊。。笔直的起飞。。撒舵都不用打。。

网友F:
lz回到自己的星球应该可以起飞垂直。

网友G:
700级的无副翼 起飞就很稳了

网友H:
起飞跑偏可以对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配合调整下可以改善的,我的mCPX这是么调的,至少不象刚开始不拉副翼的话还没起飞就倒地了。

网友I:
机身旋转是机尾的问题,需要调
机身倾侧是正常现象,想不倾可以改无副翼(比较麻烦),也可装kds平衡仪(效果更好,缺点是技术好后这东西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