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2-03-31):
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我的V911在飞行一段时间里,好好的就在空中炸机了。也不知道是啥原因?好像是主浆一下子就被卡住似得,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有啥毛病。哎!郁闷!
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是那个部件的过。

楼主:
咋光有人看 就没人吭气呀

楼主:
希望能有高人指点

网友:
我可能知道

我之前飞丢一架,新入手的裸机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主电机的问题~~~我把飞机拿在手上,慢慢加油门,小油门的时候还好,时间稍微长一点,大概2-30秒后,油门稍微大一点,就听见主电机失速乱叫。你可以换主电机了~~~

网友A:
好像是主浆一下子就被卡住似得,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有啥毛病。

复神马浮云兄:

不用急:
(1)  由旋翼头从上而下检查一次所有连杆锁扣
      有没有丢失松脱,再全部包括十字盘用
      手指按紧一次。

(2)  检查平衡杆是否太松打桨了,收紧至仅可
      顺滑摇动。

(3)  检查主尾电机有没有缠上了丝线毛发什物。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神马浮云兄:

不用急:
(1)  由旋翼头从上而下检查一次所有连杆锁扣
      有没有丢失松脱,再全部包括十字盘用
      手指按紧一次。

(2)  检查平衡杆是否太松打桨了,收紧至仅可
      顺滑摇动。

...
谢谢!检查了 可能像上楼所说 是主电机的过   请问主电机能拆开修理吗?要是能我就拆开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和你的描述一样 ,可能就是主电机的过,不知道能否修理?要是能我就拆开看看。

网友:
复神马浮云兄:

如是电机卡的话,可能是有一块磁片从机壳松脱了。
拆下用502或AB胶粘紧便行。

拆装时小心电刷啊。

陈伯

网友:
回复 楼主:

修复有价值,但修不修的好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是我新机出现这种情况,老板答应换货,我说麻烦,给我寄个主电机来我自己安就完事了。不过电机还没到呢呵呵。不行的话还是重新买个主电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把主电动机拆开了,线圈扫到外壳了。把线圈的一部分的绝缘漆都扫没了。

网友:
和我观察到的情况一样

引用 楼主:
今天把主电动机拆开了,线圈扫到外壳了。把线圈的一部分的绝缘漆都扫没了。

确实是这样,我用油漆笔做了修复,电机不会有乱叫失速的现象,但速度好像和原来有变化,表现为几乎要把逆旋微调打满飞机才不会自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