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异步电机,改220V单相电源.

楼主(2012-03-31):
大哥哥们,我折腾了2天为什么不成功.电机能转.转20秒左右就很烫手了.电容我用的35微法的工作电容.启动电容用的是200微法.用的是下图的接法.请各位大侠帮帮我吧.今天被电了5次.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9ee9a0f3-7b24-11e1-86d7-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到底三相异步电机不加变频器改加电容能不能行呀.我是用在买来的车床上.忘记说了电机功率是1.5KW.转速1400转.   今天自己给自己冲电冲满了....

网友:
上变频器,这才是正道!~~

网友:
三相改两相,不好弄啊,不然我今天早就带个三相电机来了.

网友:
不用另外接200UF电容

网友:
我的是 350W电机,,你的1.5KW可能要大点电容,,有算法的,,具体怎么算我忘记了,,有力气了就好,,还有,,电电更健康

网友:
一个二手变频器才,400多,还可以超频,你这改法导制电制功率下降三分之一!~~~~整不好,你还容易把电机烧掉。

网友A:
发热肯定比用3相要厉害的多,,还有比较大的电磁噪音,,1.5K的还是建议用变频,,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1582不用另外接200UF电容
兄弟能帮我把后面的接线图搞出来吗?你这样我看不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1582不用另外接200UF电容
就那接线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肯定比用3相要厉害的多,,还有比较大的电磁噪音,,1.5K的还是建议用变频,,也不贵。。
感谢兄弟.你给我讲的我试了,你的接线法是正确的.现在能正常运转.发热也正常了.坛内热心人多!再次感谢老鸟照顾我这只小小鸟

楼主:
现在我把工作电容换成60UF  刚开始我用的35UF没力气。启动电容我用的200UF   电机1。5KW   电流 :3。6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