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算不算疑难杂症?

楼主(2012-03-31):
450炸了换横轴主轴大桨,重新调过螺距,问题就是向前打舵变成向左前方了,向后变成向后右方了。螺距反复查看多次都没问题。是什么问题?

网友:
那是相位器可能歪了

网友:
换个中联@( ̄- ̄)@

楼主:
如果中联有问题的话,但机机没震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中联有问题的话,但机机没震动啊。

中联上有个相位器,就是那俩小棍棍,调调它和小棍棍相活动的环。

网友:
有双浆吗?~可能在运行中十字盘没水平···
我以前螺距舵机在飞行中有轻微抖··造成JJ忽上忽下··请楼主着重看旋翼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顺滑

是让你调一下相位,又不是让你看看顺不顺滑@( ̄- ̄)@

楼主:
相位器怎么调的?

楼主:
我把jj举到头顶试飞左看右看还是看不到问题,搞到我头都大了。

网友:
舵机线是不是插错了?

网友:
十字盘不平吧,用遥控器把十字盘调平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位器怎么调的?

中联两根小棍棍侧面有个螺丝,松松可以转动相位器。顺时针动一点点相位器试试。

楼主:
标题

我试一下

网友A:
向前打舵,左螺距减少,右螺距增加,前后螺距不变?这貌似是正常的,谁有飞机在身边的赶紧量一下,看一下是不是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前打舵,左螺距减少,右螺距增加,前后螺距不变?这貌似是正常的,谁有飞机在身边的赶紧量一下,看一下是不是都这样。

这是正常的,直升机变换姿态靠的是陀螺效应,不是靠大桨推力,外力改变陀螺面,有个90度的进动角,使飞机改变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