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做无动力主轴,结构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哥们指点下。

楼主(2012-03-31):
暂时用 pom车了个轴心 先测试下结构合不合理, 因为座子是光轴的滑块改的 所以空间小 用了两个国产7002角接触轴承。
第一张图 是我分解的 装在座子里面也是这样 轴心前端顶住轴承的内环 然后轴承的外环顶住套筒, 套筒是通过座子外面的两个顶丝固定的,套筒的另一端 顶住尾部的轴承外环
然后轴心穿过内环 用螺母把轴心尾部与轴承内环顶紧,  现在想问下前辈们 这样做对吗?

楼主:
这个内套 是滑块里面的 特别硬 有些长所以要车短 我的6123都车不动 后来放煤气炉上烧红后 退火 才勉强车动

网友:
帮前辈顶下等前辈来帮忙

网友A:
还需要内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内套?

因为这个座子是通空 没有台阶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我也在做无动力,不过用的ER20刀杆,2角接触,1个深沟

网友:
用角接触轴承只要轴尾部有预紧迫母就行。轴套可能是轴承钢之类的材质,要用高速、合金车刀,铁屑会有火光。

网友:
我觉得高速主轴这样用角接触不太正确,应该两个角接触背靠背装在轴的前端,后面加一个深沟。现在这样装低速时还没问题,高速转动时间长了轴发热变形就没有伸缩的余量了!

网友:
呵呵

前面是两个角接触后面是一个深沟

网友:
卡盘几米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