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悬停状态下的飘移问题

楼主(2012-03-31):
最近在调试四旋翼的俯仰轴和滚转轴的控制,稳定没有问题,但在室内悬停的时候还是有比较大的飘移,我想实现一个比较稳定的悬停,飘移要达到室内室内飞行可以接受的程度。下图是俯仰和滚转的曲线:
横轴是时间,单位是秒,纵轴单位是度。
我的控制周期是100Hz,受传感器所限,最快也只能到120Hz。姿态控制用的是PID。
请高手谈一下经验,抑制飘移还有什么手段可以采用。
不胜感激!

楼主:
曲线

图片不会发,只能发附件了,见谅!

文件名: 俯仰滚转曲线.rar
描述: 俯仰滚转曲线.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1eb80d14-7b31-11e1-830f-0015c55db73d/

网友:
水平和羅盤教準了沒有 ? 很重要的, 不然飘移好大

楼主:
回复 楼主:

忘了说了,我直接用的MTI的小型惯导,所以姿态信息直接就有了。我就只需要作控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控制目标不只是姿态,要把各向加速度控制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我直接用的MTI的小型惯导,所以姿态信息直接就有了。我就只需要作控制
有没有拆开看看里面都用啥传感器做的.这个东西要几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道理,我本来想用加速度信息给姿态控制一个补偿,但加速度曲线出来太乱了,波动的特别厉害。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可用,不过下面我加上加计的输出补偿看一下效果。
另外想问一下,加计输出本来就是变化很快的吧,对于加计补偿,能不能再谈点心得。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得要好几万,哪敢拆啊,小老板能劈了我。这玩意性能应当是没得说的。
我不知道其他开源飞控姿态融合的结果怎么样,但我妄加猜测一下,我觉得MTI的惯导性能应该更好一些,人家商业公司就是干这个的。
但不好的一点就是最高输出频率就只有120Hz了,这也是我控制可能的最高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