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4轴 求简单好用 维修方便 价格便宜 技术成熟的型号 ...
想上4轴 求简单好用 维修方便 价格便宜 技术成熟的型号。。

楼主(2012-03-31):
(无正文)

网友A:
给你个最简单的配置,兔子飞控,XXD2212电机,XXD30A电调(最好还是买点好的)也可以用XXD2814电机,ZTW40A电调,2212的话就选KV1000的装1045桨,2814也是KV1000,至于桨方面10-11寸都可以,之后就买块2200MA电池,再有就是子弹头,硅胶线之类的小配件,遥控器可以选择天地飞7或8,机身可以自己做,或是找我,我给你套图纸,都是些简单的材料就可以做好的,要么你就去买飞跃新出的那套架子,115还是蛮实惠,也好看,以上都是比较经济的选择了仅做参考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绝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