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磨机可以磨车刀吗?

楼主(2012-03-31):
偶尔玩玩,不想买砂轮机,可以用角磨机磨车刀吗?有没有专用的砂轮?
我用普通切割片,手持角磨机,根本磨不好,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网友:
买个金刚石沙轮就可以磨

网友:
按小时算价钱,角磨机比砂轮机贵多了吧

网友:
角磨机固定在台钳上,用切割片磨,很容易磨出钻头的背角,修磨车刀也很方便(毛胚新刀开刃不算)

网友:
用暗红色的磨和片磨。但效果不太好。还得是磨刀机。

网友:
我今天也是用角磨机才磨出3MM铣刀的那个坎,算前角还是后角?

网友:
只要功夫深,几八磨成针

网友:
只要能固定好角磨机,是可以磨车刀的,但是合金刀不好磨。以前也是用角磨机磨白钢刀。

网友:
可行,还是角磨机实用,一个砂轮只是用来磨刀,而角磨可以做很多事情,哪怕坏了再去买个贵的

网友A:
非常危险,转速太高了!

网友:
知道的说说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危险,转速太高了!

用两片切割片叠起来。硬度就够了。 有防护罩。外缘向下转动。 有什么好怕啊? 砂轮不也是如此吗。

网友:
用2MM的磨片磨断屑曹是很好滴。。。

网友:
手要稳,磨车刀很好用,磨铣刀还没试过

网友:
买个带砂轮的吊磨也行啊

网友:
可以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2012-11-20):
角磨机可以,但砂轮必须换成金刚石砂轮介片

网友:
可以固定在台钳上磨,保护罩的方向要对。注意安全,磨高速钢的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最好不要尝试 角磨机固定是个安全隐患。

网友(2013-03-22):
车工技能培训

网友B:
角磨机不好操作的吧,两手都没空着

网友C:
做好固定,适当减速 茶认为是可以磨刀的
虽然是猜的,但正打算这样去做
买了石头机 磨刀 是其中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