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1.2做彩虹的时候为什么会抽风

楼主(2012-03-31):
做彩虹的时候 到两边打大螺距的时候 飞机像吃了摇头丸一样,扭了两下。不知道哪里没调好。

网友A:
锁尾问题吧,大螺距时锁尾不好,所以扭

网友B:
可能感度有点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副翼和升降 只有3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FUTABA 9257 感度在42,用的DSX9。高有了金鱼尾了。

网友D:
升降的感度高了,调整控制面板上面的升降旋钮

网友B:
如果你感度只能开到30那震动很大了,我的700N也用3GX,升降副翼感度都能上到50

网友E:
降低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