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啊,关于NAZA...

楼主(2012-03-31):
今天刚到的NAZA,第一次上电,已经调过参了,为什么断开与电脑的连接重新上电后,黄灯不停地快速闪动,看说明书说是TX信号丢失,可是接收机工作正常啊,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是否控制模式 姿态/手动  那里没有设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天6的控,在电脑上好像调不到“姿态”和“手动”对应的区间,只在最两端来回跳(第五通道)...

网友B:
回楼上 你天六的那个型号?我同时是天地飞和DJI Hobby的经销商,我比较熟悉如果天六II的话就可以调整第五通道的行程量,如果是老天六那就没办法调,不用第五通道用第六通道的旋钮吧。你黄灯快闪还有可能是NAZA的U口正好在失控保护状态下,再者电量报警也会闪黄灯或者红灯

再有问题短信我

网友:
模式切换开关行程没有设到圈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楼上 你天六的那个型号?我同时是天地飞和DJI Hobby的经销商,我比较熟悉如果天六II的话就可以调整第五通道的行程量,如果是老天六那就没办法调,不用第五通道用第六通道的旋钮吧。你黄灯快闪还有可能是NAZA的U口正 ...

我的是天地飞WFT06X-A的还真被你说中了,呵呵,MD,第五通的行程量不能调,用第六通道的话风险很大,我现在U接口直接空着的,灯果然就不闪了,兴匆匆的去首飞,首飞表现很好!还没调过参,全都是默认100。
什么时候升级个控,这控真该退休了...

楼主:
问题成功解决,今日大部分完工,上图...

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24ba1c7-7cce-11e1-b51f-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293bcae-7cce-11e1-9604-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2ff60b3-7cce-11e1-b626-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360ce4c-7cce-11e1-92c9-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3b84e11-7cce-11e1-a901-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3f7ed87-7cce-11e1-b1ce-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4545fd1-7cce-11e1-b1b5-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49c300a-7cce-11e1-83d3-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这个是你的遥控通道 设置百分百是不能对的 你应该用哪吒和电脑连接 注意通道切换的时候 姿态模式一定要是蓝色的模块才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天6的控,在电脑上好像调不到“姿态”和“手动”对应的区间,只在最两端来回跳(第五通道)...

天6II据说可以用固定翼模式的第5通道,其他天6就用6通道好了,或者用最新的固件,干脆不接线,始终是姿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6II据说可以用固定翼模式的第5通道,其他天6就用6通道好了,或者用最新的固件,干脆不接线,始终是姿态模式。

嗯,现在就没接,不然风险很大...

网友:
刚到的naza  f450机架 电调好赢天行者40a 电机是朗宇a2216 880kv 全部安装好后 通电电调一直响 滴滴滴滴滴 不停  黄灯一直闪 请高手指教 是什么原因 按照说明 安装

网友(2012-04-30):
以前我的也是一直空着的。

网友:
我也是刚买的哪吒,,不过楼主的设备不错,就是控给糟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