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左右斜,微调后过一会又开始斜,反复调还是会慢慢的开始斜

楼主(2012-03-31):
我的天地飞wft06-a,无论是开模拟器还是开飞机,飞机总是斜,微调后过一会又开始斜,再微调,再斜,就是调不好,控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5位数的id号白练了@( ̄- ̄)@

网友:
这个正常的啊,肯定慢慢斜的,你不控制它就会歪倒,你当它是四通机啊~(*+﹏+*)~

网友B:
正常的,需要随时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位数的id号白练了@( ̄- ̄)@
id号不是练出来的,只是我注册的早,上小学的时候就注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需要随时修正。
本来这样是正常的,可是现在偏差越来越大,微调有时候打到最右边,飞机还是往左

网友:
如果你的飞机没有 上反角肯定会越偏越大,所以飞飞机时需要不断修正的

网友:
直升机检验很简单。。猛拉油门。。看是否是垂直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