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改进,加一功能,可以高速车长软棒材

楼主(2012-03-31):
车床改进,加一功能,可以高速车长软棒材
前前后后花了三个晚上的时间

网友:
防止摆尾,高招

网友:
有创意   是个办法    但如果长料直径大于主轴通孔这个就不占优势了

网友:
有想法,可否家两个轴承更好

网友:
凸轮自动车床 的料 几毫米大 长度都有两三米长

网友:
好发明,摆尾会影响车床精度,而且十分危险。

网友A:
屁股上也装个三爪,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POM1米不到10块没多少钱,锯2断车吧

楼主:
ABS,四氟棒,不同直径有不同的卡口圈,但不会有超过通孔的,开什么玩笑,超过了通孔我要那么长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屁股上也装个三爪,不知道怎么样?

有这种车床的,中间床头箱,两面两个滑轨,同时加工长轴的两头,不用调头,还同心,适用于大量单一品种的加工。

楼主:
是的,上次就是看到过这么一个车床的图,才有了这样的启发,后来又看到过一次毕哥发过的一个图,也是这么搞的,所以我也这么干了,我差不多一米的棒要车成10几个10公分左右的零件,一次要做上百只吧

网友:
车间里 有料架

网友:
很好的创意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对用小车的朋友加工长料时,又多了个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上次就是看到过这么一个车床的图,才有了这样的启发,后来又看到过一次毕哥发过的一个图,也是这么搞的,所以我也这么干了,我差不多一米的棒要车成10几个10公分左右的零件,一次要做上百只吧

你是仿自动车床,但是进料还是不能自动,这样效率还是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床改进,加一功能,可以高速车长软棒材
前前后后花了三个晚上的时间

反过来把钢管开缝加条送料杆,杆尾加条绳,在管头加个滑轮,绳头加重物,这就是简易送料架

网友(2013-04-07):
这个方法对用小车的朋友加工长料时,又多了个思路

网友:
挺实用的 改装 我比较支持土办法

网友:
加个弹性的绳子是否更好,可以达到基本不摆尾

网友(2019-03-02):
这个办法简单实用,解决了细长杆车轴头甩弯的问题。

网友:
防止摆尾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