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机:v120d02s闲置配件组装版完成留念

楼主(2012-03-31):
手机上网,手机编得视频,凑合看吧。。。。。

网友A:
舵機是甚麼來的? 十字盤可以說多一點嗎? 想學習一下怎改

网友B:
舵机是 DS37          能否来点细节图  看看 你 是 怎么固定的。。。

网友:
同上 请教~~~      作为新人今天首飞02S 结果小炸!

    尾传轴一端断开~ 定向翼断裂~

网友C:
  有多重呀?

150G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機是甚麼來的? 十字盤可以說多一點嗎? 想學習一下怎改

舵机是26元的数字舵机,电池得好,否则后期会抖;十字盘为02的十字盘,顶掉中间塑料部分,将02s的内盘塑料部分移植过来,实现2.5mm主轴支持。若没有3mm轴的120小鸡,改十字盘没必要。我是把02s的外盘取出来支持3mm的主轴用了,02s的外盘直径大于02的外盘直径,可支持3mm主轴内盘。
ps:26元舵机方案来自suvsuv的改机方案,转载注明出处以示尊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是 DS37          能否来点细节图  看看 你 是 怎么固定的。。。

切耳朵固定,最好的办法是切一半耳朵,即上下各切一半,使剩余的一半正好卡在金属件的空隙处,然后金属件上m1.6的螺丝,稍微顶一下即可。也可以将舵机底部上一圈3m泡沫胶,不用螺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多重呀?

150G ?

带头罩不含电池86g

楼主:
上这款舵机,配这个笼子,pit和aile舵机臂要反装,否则两个拉杆不垂直。反装即把舵机臂孔外侧扩孔,装入后实现球头往后挪了约3mm。

网友:
真能折腾啊,不过只有静态?

网友(2013-07-11):
我也改了这机身,现在也想搞这个舵机,求安装细节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