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7 失控 保护怎么设置

楼主(2012-03-31):
天7  失控保护怎么设置啊。,,,,,,,,,,,油门怎么只能+46.1%  不能-    难到是失控了   飞机油门在加46%   飞的更高?????

  我是玩4  轴的     上次飞80米高就失控。。。。。关控2次才收到信号。。。。。

谁会设置。。。麻烦上个图。。。 。。。谢谢。。。

网友:
当前油门位置按确定就是失控保护的油门设置。

网友:
油门只有0到100哪有负的,默认曲线下低中高对应 0 50 100,天7油门中点的数值显示为0,其实就是50。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7  失控保护怎么设置啊。,,,,,,,,,,,油门怎么只能+46.1%  不能-    难到是失控了   飞机油门在加46%   飞的更高?????

  我是玩4  轴的     上次飞80米高就失控。。。。。关控2次才收到信号。 ...

你好:
      在设置失控保护时只要将您需要设置的通道摇杆放在需要设置的位置时,按确认键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