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玉兔飞控+X650+4和1高速电调 油门乱窜

楼主(2012-03-31):
大家好,有没有哪位模友用过兔子控XA650的,电调是原配的4和1高速电调,我在配置界面选了高速电调500Hz,地面试机的时候电机的控制也正常,空载的时候推油门都很正常,但真正起飞的时候发现开始的时候电机缓慢加速,过了一个点后会突然加速,然后飞机就高飞了,稍微松一点点油门又忽忽的往下掉高度,所以根本就无法平稳的飞行
玉兔的油门行程校准已经做过,不好使
以为是遥控器(9X2)的油门曲线的问题,把以前的线性曲线改成了那种比较平滑的曲线,在那个可能突然加速点的地方让油门曲线变化缓慢,效果也不明显
把固件重新刷了一遍,再做油门行程校准,仍然不好使
有人碰到类似的问题吗?
飞行技术和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兔子应该也是好使的,因为之前用在另外一个机架上(普通好赢电调)一切正常

网友:
应该是共震问题。。我的虽然不是高速电调,但是状况和楼主一样,后来解决了震动,后来就好了

网友:
标题

应该是共震问题。。我的虽然不是高速电调,但是状况和楼主一样,后来解决了震动,后来就好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兔子+4合一,低空低油门的时候一直没问题,高空还没试过,但我发现只要4合一和兔子连接的时候,兔子再连电脑的话是无法刷固件,一定要以电调断开才能正常刷固件

网友:
超声波模块震动的问题,我的也出现了   也因此炸鸡    松油的时候 掉得快,推油的时候抖动,一阵一阵的,   想办法固定超声波模块,不让放在轴臂

楼主:
哭啊,俺都没有装超声波模块,也没有选中

你们控XA高速电调用的是兔子的哪个固件,我的是1202的,可能之前的没这个问题
今天我拿示波器测量了一下,遥控输出信号一切正常,但兔子的电调控制输出(4个口都一样)会有突变,在遥控器变化不超过量程2%的情况下,脉宽从100us突变到400us,由于500Hz高速电调的脉宽是从200us到1000us,所以突变到400us会有突然加速,切换成普通电调则表现正常,怀疑是1202固件中关于500Hz电调的程序可能有一定bug

网友:
这贴发错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控XA高速电调用的是兔子的哪个固件,我的是1202的,可能之前的没这个问题
今天我拿示波器测量了一下,遥控输出信号一切正常,但兔子的电调控制输出(4个口都一样)会有突变,在遥控器变化不超过量程2%的情况下,脉 ...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裸兔未升级,感觉油门有点灵敏,但可以悬停,可能是轻载的关系??!!

网友(2012-07-02):
XA的高速电调高电平脉宽范围比普通电调的范围小了一大截,当然会窜了!

楼主(2012-09-27):
呵呵,困扰了我好几个月,今天发现果然是震动的原因,在每两个电机臂间都绑上碳杆,一共4根碳杆,非常平稳的就能起飞了,真是怪了事了,难道原来的机架震动这么大?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A:
xa电调可以用在兔子上????请问怎么用,怎么校准油门,我没式了下电调差点烧了

网友A:
还有四合一电调工作频率是425,所以电调设置500是不对的

网友:
我的APM2.0也是这样!油门 乱窜!给点油门!飞控自己自动的慢慢的加油!突然猛的飞起来!好可怕!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设置都没有问题!很是诡异

网友:
兔子、APM怎么都跑这里讨论啊?不合适吧......

网友:
我的兔子也这样
朗宇+好赢
油门稍微一松就直往下掉
而且很漂
木有解决
求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