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事重提。

楼主(2012-04-01):
t8还是10chp。。。两个都喜欢呀。。。。喜欢T8的SB线,10C的可以换高频头。。。。。主要是看这两个机子出故障的几率谁的高。

               现在还是来投票吧。。。扔硬币扔的蛋疼、、

楼主:
就是说这两个技术成熟点。我这的朋友多数是推荐T8.。。。但是都用10CG。。

网友:
传说中的J贴

传说中的J贴

网友:
这二个控我都有,我飞一般的固定翼和直机用T8FG好,理由:重量轻、软件好也可以升级,价格不贵很适合飞直机。
我飞FPV用10CP,该控性能稳定,外观很专业、可控距离远超T8FG,硬件升级很方便。喜欢它的人特多,但价格比
T8FG贵80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的是10CHP,你是说加上高频贵800

网友B:
10c比8fg控制距离远吗?头一次听说。
应该是一样的,如果用2.4g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c比8fg控制距离远吗?头一次听说。
应该是一样的,如果用2.4g的话。

10CG比T8FG远多了,不信你可到FPV栏去问问

网友:
8fg被直升机版炒起来,没想到也会影响固定翼@( ̄- ̄)@
偷偷告诉你,10c的延迟可是仅次于6j的哦,比8fg快一点。

网友:
10c非2.4g貌似不带功放超5km的一大把....2.4g的信号穿透性弱!衰弱性强!但是抗干扰能力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意思是10C比T8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么说你是支持10C了。。不是说10C的微调爱坏吗?

网友:
硬件上来说10c确实强于t8太多,t8在直机功能上很吸引人而已。

网友:
我用过一段时间10chp,是可换发射模块的,但是我选的是2.4G模块。
要说距离远,貌似都是靠PCM加功放做到的,这个比较并不公平,只是说要想选PCM制式必须10C。
我也拆过这两个控,没觉得有什么硬件强太多的说法,反而是10C摇杆上下方向的虚位(轴向窜量)让我很不爽。
我不玩直升机,我只是出了10C选8FG而已。

附带说一句,10C液晶屏表面的保护屏薄的跟可乐瓶差不多,不知道厂家咋想的。

楼主:
恩,我要T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