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怎么啦

楼主(2012-04-01):
大清早的 窝火啊!昨天收到GPS !晚上一宿装了一台 非常不错的四轴! 成品机架!为了减小误差 折叠的改成不能折叠的了!等我全部装好线路 开始打开调参软件 设置好每个通道!一切OK !GPS也能找到9颗星!边改边调! 好好的 突然 跳出个 ! 请输入-100到100的整数! 然后一直出现确定按钮 !点完 直接死机!请问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2个小时了 还是这样!难道飞控挂了?不信设置67通道也能挂掉飞控!

楼主: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准备好好飞一下!真扫兴!现在一打开 调参 就出现以上现象!
关电脑 睡觉去  !知道的给我留下言!

网友:
兄弟一宿没睡执着呀 ,不知道怎么回事帮顶。

网友:
刚接触四轴,不懂帮顶。

网友:
愚人节,逗你玩呢,

网友:
前天早上我是水平校准的时候,不能完成校准
然后拔电池
再上电,不能完成自检
拿回家接电脑,就是这个情况
用备份的参数强行覆盖,能用,不过程序全乱了,启动有1个电机不转
和技术聊过之后,重刷固件解决

网友A:
而且我发现,连续的调整参数,边调边改,有的时候,调整参数,飞控那端没有保存提示,就是没有 滴 一下
我前天死机前,连续做了2次水平校准,就挂了
我想是不是连续的数据更新,处理器响应不过来,然后数据错乱了

网友:
数据量太大,脑子乱了,重新来一遍

网友:
 不会吧,难道是硬件选择的不够了,添加了这么多东西,数据处理不过来了,cpu太吃力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清早的 窝火啊!昨天收到GPS !晚上一宿装了一台 非常不错的四轴! 成品机架!为了减小误差 折叠的改成不能折叠的了!等我全部装好线路 开始打开调参软件 设置好每个通道!一切OK !GPS也能找到9颗星!边改边调!  ...
这个可能是由于调参软件与固件不配套使用所导致的.你用0318工具包里的软件重新(短接)升级一次固件,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被兔子搞疯了,返厂回来,第二天又出问题。突然没有cf,然后接着就向一群女孩飞过去,打后退他却前进更快,然后打前进他又正常变成前进。差点把女孩子给毁容!现在出了。。
你是哪位?

CF是需要校准的,并且开启罗盘功能(锁定航向或CF)后,是不能大舵量飞行,这些说明书里有特别提示的,在群里也N次强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而且我发现,连续的调整参数,边调边改,有的时候,调整参数,飞控那端没有保存提示,就是没有 滴 一下
我前天死机前,连续做了2次水平校准,就挂了
我想是不是连续的数据更新,处理器响应不过来,然后数据错乱了
嘀一声不是代表保存好了数据,我们的数据是实时写入的.由于串口的通讯速度,你不要快速的调整勾选项或参数.并且你可以在调参完毕后,重新刷新一次端口,检查之前的改动是否保存成功.

频繁的运算都能支持,怎么可能CPU处理不了数据更新?

网友:
再好的产品有时候也难免有些人为或者产品的问题,谨慎对待吧,毕竟几百块钱的东西。

还有航模不是玩具,一定要远离人群,莫把航模当玩具,就算是悟空你也不能在人多的地方飞。

航模有危险,谨慎再谨慎,操作步骤重复再重复,检修机器耐心再耐心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慢点!

我觉得有道理 ,我认为出现这种错误应与CPU的速度无关的,兔子的32ARM处理器是蛮强大滴,我觉得:
一是操作上要慢一点,因为兔子与电脑的连接是通过串口连接的,串口实际上就是数据通讯的瓶颈,
    如果连续不断地快速操作,串口一下子堆积了大量的数据,从数据处理的角度上讲,是会造成数据处理错误的。
另外,我也发现,点“显示数据”按扭后,飞控是在不停地向PC发送数据,速度很快,(刷新频率很高)
    必然有大量的数据不停地堆积到串口,造成数据处理错误。特别是长时间“显示数据”,而没有关闭数据显示,那么中招的概率就增大了......
所以,我现在用调参软件,一是尽量一 项 一项的操作,每一操作之间保留个1-2秒左右的时间间隔,二是在打开“显示数据”按扭后,及时关闭。
当然,也建议兔子在调参软件中,对这些偶然出现的错误数据进行一 下筛选......相信兔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有道理 ,我认为出现这种错误应与CPU的速度无关的,兔子的32ARM处理器是蛮强大滴,我觉得:
一是操作上要慢一点,因为兔子与电脑的连接是通过串口连接的,串口实际上就是数据通讯的瓶颈,
    如果连 ...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以后注意操作上的时间间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嘀一声不是代表保存好了数据,我们的数据是实时写入的.由于串口的通讯速度,你不要快速的调整勾选项或参数.并且你可以在调参完毕后,重新刷新一次端口,检查之前的改动是否保存成功.

频繁的运算都能支持,怎么可能CPU处 ...

现在每调整一个参数都等一下再动下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有道理 ,我认为出现这种错误应与CPU的速度无关的,兔子的32ARM处理器是蛮强大滴,我觉得:
一是操作上要慢一点,因为兔子与电脑的连接是通过串口连接的,串口实际上就是数据通讯的瓶颈,
    如果连 ...
这个分析是对的,出现错误是由于串口的通讯引起的,我们会在下一个调参工具软件中改进这一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分析是对的,出现错误是由于串口的通讯引起的,我们会在下一个调参工具软件中改进这一问题。

支持
兔子改进还是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我发现,连续的调整参数,边调边改,有的时候,调整参数,飞控那端没有保存提示,就是没有 滴 一下
我前天死机前,连续做了2次水平校准,就挂了
我想是不是连续的数据更新,处理器响应不过来,然后数据错乱了

我昨晚也做了2次水平校准! 搞得电脑很容易死机!

楼主:
如何重新刷固件呢 !一打开就出现那张输入-100到100的整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重新刷固件呢 !一打开就出现那张输入-100到100的整数!

一路ENTER吧
很快就点完了
进入界面刷固件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遇到此问题!解决方法是!短接GPS插口的GND与RX,然后重新升级固件

网友:
兔子就是好,顶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