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交流伺服主轴能否干T槽?

楼主(2012-04-01):
看到mon的帖子钢板开T槽,据说是400w交流伺服,又查了下taobao,400w交流伺服一套才1200左右,er20无动力450,加起来和低端电主轴一个价,于是心动了,大家说说是否可行

网友:
慢点可以的

网友:
T刀转速都不高,减速用下更好。

楼主:
400w交流伺服,加工效率比1500w电主轴强?

需要皮带轮减速吗?

网友:
我觉得不会。。功率相差太多。。

不可能功率小的比功率大的强

网友:
200w的都可以 只要扭矩够

网友:
没有考虑切削量和时间

网友:
电主轴的额定功率是在24000下出来的,转速降一半,功率降一半多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内容

网友:
可以用伺服做主轴没问题伺服四百瓦比感应电机七百瓦强得多

楼主:
 mon大师来了,你帖子里16的T形铣刀,转速多少,有没有减速,F值多少,给个建议吧,上交流伺服无动力主轴,还是模具电主轴?
前面咨询了阿乱,说DIY的ER无动力主轴,不能长时间工作,连续开机5、6小时是不行的,你的主轴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举个例子,比如一块毛坯,要加工出一个表面,用无动力主轴上大刀,效率比较高.用电主轴就郁闷了,因为表面高低不平,电主轴吃刀又很小,要分很多层,跑的块也没用,效率低.

如果说在一个已经加工过的平面,需要加工掉几丝 ...

开粗用小刀快跑, 磨起刀来会抓狂.

楼主:
虽然还没有决定用什么主轴,不过思路已经清楚了
已经订了7045开粗,和雕刻机粗细分工,上电主轴的可能性大一些

几个设备买下来,早就不知钱包为何物了,谁要拿走,卡上全是负值

网友:
真是好经验啊
感谢各位前辈

网友B:
是个好经验,但还是想选无动力主轴

网友C:
导程和 f值合适的话 50w也可以的

网友D:
观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