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讨论区-【技术专栏】
静态模型

楼主(2012-04-01):
本来是用18个
舵机
做的,结果舵机买的是便宜的22块一个的仿3003,力量不够支撑不住。只能忍痛改成这种12舵机的结构了。

网友A:
用什么控制版?多大内存?

网友:
用的ARDUINO 1280的板子,其实用ARDUINO uno 就可以了,因为本来想做18个舵机的所以UNO用的168的io口太少才买了1280。

网友B:
 帅耶!如果把触角换成轮子就有点 科幻风采了呢~比如 攻壳机动队 里面的那种啦。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给你短消息了。我也准备做这个,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目前只是写好了基本步法,下面准备完善程序,另外准备加入传感器控制。最后完善美观加个外壳什么的。

网友D:
这个太复杂了~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