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机身有点 自向左转 ,1、3号电机下来后明显比2、4号发热,是电机不平吗?

楼主(2012-04-01):
之前架子摔过,但是从肉眼来看,也没看到有什么不平,不平可以用水平仪来检查,但是如果四个电机不在同一个平面是怎么检查也解决呢?我的是X650的机架,是不是可以直接买一个电机座换掉就可以了?

楼主:
当时摔坏的只是那个电机座卡电机红黄黑三根电线的那个框 , 是不是摔到这些地方容易造成电机座的变形呢?

网友:
还是用肉眼看,出现下面的状况,就要把电机夹头的螺丝松一下,掰正,然后再上紧螺丝。

楼主:
谢谢井辰,我肉眼看了,确实是平的

网友:
你的是老X650?摔过的话,要检查下电机座,电机轴弯没弯

网友:
这个角度也看着平的。。。。。

网友:
发热就是电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