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监控采集软件KMPlayer======

楼主(2012-04-01):
上网本做监视。
买了一个Easy Cap USB采集卡,可惜上网本分辨率太低,不能装会声会影软件采集,上网本能装premiere6.5、premiere PRO2.0 ,但没法监控采集。
播放器KMPlayer可以显示图像,但没有声音
, 各位达人们,上网本+USB采集卡还有其他采集软件能用吗?

网友A:
usb采集卡有两种,一种是EASYCa 的,这个是软压缩,监视和记录全都靠计算机,所以计算机的配置不能太差,主要是运算能力不能太差,上网本根本就不行。
另外有一种QQ什么的,是硬压缩,不需要靠计算机压缩视频,下来就是264,这个应该可行。
我这是不负责任回复,毕竟我没用上网本试过,说实话,既然想玩FPV,你的计算机配置也稍微好点啊,飞机上,设备里面抠一点钱出来,一台好点的计算机就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上网本买的早了,家里有台式电脑,笔记本用不到。现在想找Easy Cap其他能用的采集软件,KMPlayer声音没弄出来,我再在网上研究下KMPlayer吧

网友B:
KMPlayer 好像是视频播放软件吧?功能很强大,不过我还没听说它有采集功能。音频没有的话你看看设置里面是不是把左右声道都关了,或者你系统的音量调节器是不是静音或音量最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KMPlayer 不能采集,但可以是实时监控,然后再录制,声音还没研究出来

网友C:
会声会影10 SE版本试试。

网友D(2012-06-21):
先把上网本分辨率设成1024×768后用会声会影即可

网友E:
Easy Cap USB没用过,不过kmp倒是用的比较多
没声音是同步监视就没声音还是仅仅录制没声音啊,如果同步监视就没声音那应该是你"WDM/BDA"设置里面音频项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