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山神115mg有一致性问题

楼主(2012-04-01):
刚换的,飞起来手感的确比260强多了,怎么形容呢,就是顺,260生硬。
但是,有一致性问题。
十字盘中点平,低点后仰,高点前倾,尽管倾斜的很小,飞起来的确影响不大,但心里总是很不爽。

网友A:
这个杯具了,很多无副翼都没法调的

网友B:
标题
115估计会被抛弃,215已经出来了,价钱和电机寿命比115有优势。
数字电位器的一致性应该很好,是不是控没设置好或其它问题?楼主的是什么机型?

楼主:
解决了,换了舵机臂,球头向内侧移一点,减小力臂长度,实现缩小行程量的目的

网友C(2012-08-06):
115 看来还是不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