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进来分享下GP780的调教心德吧。

楼主(2012-04-01):
GP780作为亚拓的主推
陀螺仪
,它的工作能力是不可质疑的,个人觉得在当下陀螺仪的主流当中,GP780是能够上的了台面的,那么为何GP780在调教的过程当中那么的困难?作为一个新手,每天晚上都在折腾,累了,才休息,但是还是摆脱不了金鱼尾的梦魇,亚拓的说明书,看了千百遍,不厌其烦的调教着它,总是给我失望的结果,感度值在65-85之间徘徊,不是温飘就是金鱼,折腾死我了,
今天开贴,各位对GP780有青睐以及有感知的,调教的服服贴贴的前辈们都来分享下你们的调教方式吧,小生肉牛满面的不胜感激,小生用的是450sport MD922锁尾,华科尔2801,油门曲线是0 25 50 75 100,螺距曲线-3 0 +3 +6 +10。

网友A:
换个止推尾巴看看,我用这个尾巴就正常

楼主:
止推尾巴和尾箱都是前几天换上去的,用的是飞越的,呵呵,感谢赐教。

网友B:
这个关系到很多啊.震动的排除,中立点的设定,尾舵机与陀螺仪的配合,转速.
对于温漂,我把转速提高,螺距降低后会有一定缓解.金鱼尾除了排震和降低感度外别无他法.
至于有米的话,话说可以上一个好一点的锁尾舵再看看那

楼主:
呵呵,谢谢赐教,换个DS520,呵呵。

网友C:
回复 楼主:
9257吧。

网友D:
反正宇宙牌的电子设备都不怎么行

网友E:
780还是好用的

网友F:
上一代的产品了,论坛搜索一大堆帖

网友G:
780很好调.我的感度23

网友H:
机械搞得差不多了,就换个好点的尾舵吧

网友I:
我有780,来谈下我的感受吧。
1:尾舵机设置一定要对位,1520US或者是760US。
2:尾舵中立点调好了没有。
3:陀螺减震行不行,泡沫海绵太软了有时会抖动。
4:尾桨轴是否弯曲,导致震动?
5:尾桨中联和尾桨夹总成是否平衡,不平衡也会抖的厉害。我就遇到这种情况,换了为尾桨中联和桨夹总成后震动多了。
其实780还是很好调的,只要机械调试好了震动不大,随便设定下就OK了。

网友I:
5:尾桨中联和尾桨夹总成是否平衡,不平衡也会抖的厉害。我就遇到这种情况,换了为尾桨中联和桨夹总成后震动好多了。

网友I:
尾轴弯曲震动也会造成不定时摆尾。

网友J:
我的450配置跟LZ的一样,锁尾很好的。油门曲线为什么是一条斜线?

网友K:
严重关注,我的SPORT V2和LZ的一样,不是金鱼尾就是温漂,快疯了!

楼主:
解决了,控制的问题,感度线擦在AU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