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电显BB响,电压设到多少?我设到3.6V合理吗?

楼主(2012-04-01):
大家电显BB响,电压设到多少?我设到3.6V合理吗?天上3.6响后降落,落地后
电池
电压差不多在3.72左右

网友A:
好电池3.6,烂电池3.4

网友A:
落地3.72说明电池不错,起码是格式这类的。

网友B:
个人看法,3.6已是过放。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锂电不低于3V不过放

楼主:
报警电压是负载电压。。下来后肯定会回升一些电量

网友D:
我的默认3.3,不能改的.

网友E:
3.0就行

网友F:
3.5足以

楼主:
电显报警是负载电压!

网友G:
本人观点,第一看是什么质量的电池,第二要看是什么模型。。就我感觉,固定翼,直机,四轴。同样的电池,用在这三种上面,放电还是不同的。。3.4-3.6不等。。不过楼主的设置对于楼主的电池,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H:
我设置3.5,下来刚好11.1.

网友I:
以前一直调到3.7V报警。现在降低到3.6V报警了,其实不用太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