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六足机器人 舵机方面求指导

楼主(2012-04-01):
要用24路舵机,MG995。以前也没用过,求有爱心的高手指导。十分感谢

网友:
都不说有什么问题,让人怎么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舵机的驱动也是靠pwm时间确定吗?

楼主:
这个要用Arduino控制吗?24路舵机。现在外壳已经加工好

楼主:
24路舵机应该用多大电流才不会烧掉??这方面不是很懂。机器人模型已经好了,就差程序了

网友:
上个图

控制板 用atmega8 已经打样 在途中  等回来调试呢

俺也上个图

俺也上个图

网友:
哇~大蜘蛛啊!这个肯定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