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问题

楼主(2012-04-01):
航模
遥控器
的接收器是不是有插座,
舵机
等东西就直接可以连接在上面了?四通道航模需用电路板吗? 希望哪为好心的老鹰给我讲讲航模的控制系统…菜鸟的问题老鹰勿喷…

网友A:
接收机上有插座,舵机之类的是跟陀螺仪连,然后陀螺仪跟接收连,电路板的事不知道,应该不用吧

网友:
问得太菜鸟了。。。这些东西完全可以在论坛上找到

网友B:
电子设备怎么会没有电路板?

网友C:
标题
不算老手,接收板上有多个插座,舵机、电机、电子调速器等都有插头,它们都插在插座上,你说的电路板是什么意思?接收板本身就是一个电路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搞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