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雕刻机干钢最低要求是多少?

楼主(2012-04-01):
主轴,机架,丝杆,光轴最少要多大的。想定做一个雕刻机但市面上标准的大部分都最多做铜铝。

网友A:
1.5KW主轴,铸铁机架,滚珠丝杆,线轨。

网友B:
还要固定龙门或单立柱式

网友C:
偶尔磨磨,什么都可以,手拿电摩还能磨铁,何况雕刻机多少还有个架子。
如果经常做,预算低于2万就不要想了。
论坛经常看到有人干铁,只能说那是一种销售手段,你就不要试了,不小心机器散了架,刀飞出来搭上小命可就不值了。

网友D:
干铁机就是代价大!!这叫一分钱的一分货!!

网友E:
没有最低要求,只有更高要求哦。基本上光轴是不能用的,带座的凑合可用。行程越大机架要求越高,从刀子损耗上讲,起码一刀得吃0.15MM以上,进给F500以上,磨一次刀子才能干点点活儿,我的雕刻机就只能玩玩3MM刀子,平台用槽钢100MM的,振动还大,估计是跨度大了1.6米的跨度

楼主:
哪里有卖?淘宝上就没找到有可以雕铁的。

网友E:
带座的有卖啊,不过价钱也比较贵了,无锡阿乱就有款。我现在也在琢磨做个小的,不过是槽钢的,带座光轴的

网友:
带坐的光轴导轨 千万不要用铝制滑块 哎 忽悠人不带这样的
看看RV大大的jj 虽然也是带托光轴导轨 但是滑块是钢的
配合合适的机甲 和强悍的主轴 干铁还可以玩玩
要是用来赚钱 还是上直线导轨吧

网友F:
怎么没人说用燕尾的呢

网友E:
铝制滑台里面还是轴承钢套,要不然,钢珠得压进铝合金里面去了

网友G:
等高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