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询问为什么开3D转速要变高?

楼主(2012-04-01):
在
模拟器
和看视频上发现,飞机开了3D模式之后转速会变高,这是为啥呢

网友A:
多潜水学习吧

网友B:
潜水吧,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在解释也说不清楚了`~

网友C:
不变高也行,动作做不到那么剧烈而已

网友D:
不变高也行,看你怎么设置油门曲线了!

网友E:
哈哈转速不变高,等着自宫吧~(*+﹏+*)~

网友F:
因为3D的油门曲线设的比较高

网友G:
3D是剧烈的飞行,肯定需要足够大的功率来支持,转速提高其实是为了提高功率和扭矩,不至于3D的时候软绵绵的没有力气。

网友H:
同样螺距下转速越高升力越大。